請問這種PCB背面是鋁板該用哪種工具解焊?

楼主(2011-10-04):
這是我碰到的一個疑問,請教各位大大的經驗。如圖,

這塊電路板上面有零件需更換,問題在於這塊PCB 背面是一整塊鋁板作為散熱用,我用過風槍也用過400度以上的烙鐵,上面的焊錫完全不動若泰山,應該是背面的鋁板將熱源都傳導分散了,以致零件的焊錫溫度達不到解焊的程度(我猜想是這樣),請問大大們 我是不是應該準備預熱台了啊?PCB 背面不能保持較高的溫度,前面的焊錫都不能溶解,感覺是像踢到小小鐵板囉.....能不能請各位給我一些意見。

网友A:
這是鋁基板,有錫爐的話直接由背部加熱即可拆下,這個要用熱風槍拆焊我想不太可能,就算讓你拆下也可能使鋁基板受損。
另一種方法是用兩支較大功率的烙鐵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鋁基板,有錫爐的話直接由背部加熱即可拆下,這個要用熱風槍拆焊我想不太可能,就算讓你拆下也可能使鋁 ...

回 WISH大,謝謝您的回覆

鋁面不是很厚,是不是要想辦法將鋁板面固定在錫爐貼合面加溫?可是使用錫爐的話,鋁板面不都全沾上錫了嗎? 不是應該是用預熱台嗎? (我沒這東西,所以沒試過)

我也試過2支烙鐵,結果就變這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 WISH大,謝謝您的回覆

鋁面不是很厚,是不是要想辦法將鋁板面固定在錫爐貼合面加溫?可是使用錫爐的 ...

我的錫爐有附小錫槽,它是專為對付小面積拆錫使用的,使用錫爐當然要跟鋁基板接觸,但是用錫爐是在鋁基板的背部加熱,而鋁與錫無是無法焊接的,所以就算沾上錫,只要等冷卻後輕輕一刮就掉了。

功率不夠大或接觸的面積不夠大都會像你貼的圖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錫爐有附小錫槽,它是專為對付小面積拆錫使用的,使用錫爐當然要跟鋁基板接觸,但是用錫爐是在鋁基板 ...

這麼說來,錫爐是可以考慮的工具了,鋁板加溫時是不是就不要再用其他烙鐵在零件面上加熱了? 或許加個熱風槍能加速零件面解焊?
接下來就是怎樣處理錫爐接觸面固定和加熱面積的問題了,謝謝,WISH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麼說來,錫爐是可以考慮的工具了,鋁板加溫時是不是就不要再用其他烙鐵在零件面上加熱了? 或許加個熱風 ...

用錫爐是不用其它加熱工具配合,跟錫爐配合的只有鑷子吧!
不用客氣

楼主:
呵呵,不是只有鑷子,還要有一支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不是只有鑷子,還要有一支手...

不對!用手不可能承受那個熱度,我以前曾經維修一個LED燈,它裡面是用一張鋁基板焊12個1W的高亮度LED,那時候一個新品就要2萬多,所以都是用修的,我就是用錫爐換LED及恆流電路的零件,用錫爐換的溫度不但很高,而且溫度升的很快,我都是用"片幾"夾著鋁基板,用最快的速度拿鑷子拆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對!用手不可能承受那個熱度,我以前曾經維修一個LED燈,它裡面是用一張鋁基板焊12個1W的高亮度LED,那 ...

我都是用"片幾"夾著鋁基板,用最快的速度拿鑷子拆換....

這就是還要一支手的原因。沒手鑷子怎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是用"片幾"夾著鋁基板,用最快的速度拿鑷子拆換....

這就是還要一支手的原因。沒手鑷子怎夾啊?   {: ...

原來如此!

网友B:
放在黑晶爐上加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在黑晶爐上加熱?

唉! 我沒有黑晶爐啊,可以用中秋節使用過的炭火爐嗎?(開玩笑)

网友:
看過有人用熨斗

网友C:
可不可以偷吃步.
剪斷壞品的腳,新品直接焊在斷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偷吃步.
剪斷壞品的腳,新品直接焊在斷腳上?

烙鐵的熱源被後面的鋁板分散了,所以熔點嚴重的不足,我已開始用WISH大教的方式試用,一堆故障的MOS-FET。
有點問題是:上面的零件都上了一層膠 (漆),熱過之後都曾有一層較深的棕色漆面,看起來版子很髒。

网友D:
防焊漆過多次高熱流程  會變色也是沒辦法的事
沒爆板就該偷笑了
把零件換新時 看來得再經歷一次  辛苦了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焊漆過多次高熱流程  會變色也是沒辦法的事
沒爆板就該偷笑了
把零件換新時 看來得再經歷一次  辛苦了加 ...

這是防焊漆喔,不明白何時會需要用到這些防焊漆,感覺是有點麻煩的東西,顏色越搞越深,板子看起來一團糟的樣子。光是烙鐵就沒法解焊還搞甚麼防焊漆的....

网友E:
通常這種漆不是叫防焊漆,而是防水漆一般用在車用行車電腦或是需要防水電路板
可以防水抗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常這種漆不是叫防焊漆,而是防水漆一般用在車用行車電腦或是需要防水電路板
可以防水抗氧化 ...

回  jamyeh65 大:
防水漆`您知道這種漆可能清除嗎? 我試用過香蕉水是無效的。

网友:
通常都是用刮刀慢慢刮除,油漆行在賣的去漆劑也可以不過要清洗乾淨手不要去碰到
先點一小點測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