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w191s 高壓維修請教依舊

楼主(2011-10-04):
開機三秒即黑屏,電源燈還是不變,用手電筒照有看到桌面,燈管用其他螢幕的高壓板可點亮應無異常,借張圖片
量過中間的保險絲電壓為14.XXV,背後有兩顆3055 mos均無異常,還有一顆tl 494c pwm也換過,故障依舊

网友:
建議先檢查保險絲及二次側電容容值是否正常
順道一提這個型號的螢幕燈管的故障率偏高

楼主:
剛剛在板子上發現一個漏焊的地方,就是我之前把高壓線圈那兩顆高壓藍色電容拆下來後測再裝回去時忘了
補焊,於是補焊後再開機,居然就正常了,還是感謝大家的意見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高壓及低壓都建議補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