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T2A/250V圓柱形保險絲.哪裡買的到.

楼主(2011-10-04):
請問T2A/250V圓柱形保險絲.哪裡買的到.(電漿用)
有可以代換的規格或方式嗎?

网友:
可使用電阻式保險絲或是方型基板保險絲

网友:
也可以拆液晶p+i 板上的…2安培的很好找 !

网友:
用一般250v2a就好了,燒掉才有錢賺.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提供的意見..
目前已完修燒機2天沒問題了.
只能祈禱交機後多撐些時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提供的意見..
目前已完修燒機2天沒問題了.
只能祈禱交機後多撐些時日了. ...

個人經驗…在電漿電視維修上,如果會燒保險絲,而且在沒找出故障原因或老化元件,只是換保險絲的話,返修率真的很高 !
祝您好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