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求助)HP-2610事務機錯誤碼--墨匣卡住... (已解決)

楼主(2011-10-04):
手殘,HP-2610事務機原本是正常使用中,但是彩色匣和黑色匣有些出墨不完全,也因為是久久印一次,所以我拿去用熱水小小泡了一下出墨水口,再裝回去托架,誰知竟出現這個錯誤碼,我怎看都看不出有卡住,用手推墨匣也都能順利推動,墨匣已連續拆裝好幾十次一直都是這樣的訊息,求助各位大大有人知道是怎回事嗎?開機時托架會頂墨匣前後來回走一趟,但是墨匣不會左右(列印方向)跑一趟,我記得開機時應該是會左右跑一趟(記憶中是這樣),求助啊....

"墨匣卡住,開啟匣門,清除卡住的墨匣...."

网友A:
這個問題找很久都只有問題沒有找到答案有的提到reset 有的提到sensor 都沒有肯定的答案

网友B:
在末夾得滑動鐵趕上滴上幾滴潤滑油就好了,這是通病,我解決過好幾台這樣的情形,供你參考。

网友:
給你一個觀念~

墨頭能不能移動得看進步馬達有沒有辦法透過皮帶帶動它,
如果阻力過大就會無法移動,你可以買專門油脂,或者用針
車油來潤滑磨軌(那支鋼棒)來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末夾得滑動鐵趕上滴上幾滴潤滑油就好了,這是通病,我解決過好幾台這樣的情形,供你參考。 ...

回 cch002 大及 a471 大

晚上回家後試試滑桿上油,不過真是這樣嗎?我有試用手推推墨頭滑桿,左右來回都好好的,很好奇`,我老覺得是不是墨頭泡熱水泡到出問題,經墨頭電路接點產生電路板故障 ( 純猜測)...,希望如您所言,
謝 cch002 大,a471 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問題找很久都只有問題沒有找到答案有的提到reset 有的提到sensor 都沒有肯定的答案 ...

我有嚐試要作reset,但是好像是要開機正常之後經面板控制台來reset,目前初始就有問題進不到面板控制台。

楼主:
在滑桿滴上幾滴矽油做過滑桿潤滑,宣告無效。開機啟動,會先做墨匣推高潤濕,托架有上揚動作,接下來就宣示:墨匣卡住,開啟匣門清除卡住的墨匣.....

网友B:
上油過,要左右來回推幾次,確定潤滑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油過,要左右來回推幾次,確定潤滑ok

會再度確認是否潤滑的,不過我是認為應該是有潤滑到滑桿了,我有用手推過好幾十回,沒感覺有不順,也沒看托架前進後退之後墨匣有要起跑的跡象,也許是其他問題產生的。

楼主:
*** 已解決 ***

印表機開機會先移動托架清潔墨匣,印象裡這時會開始左右跑墨匣,然後再移動下一步scanner的部位,現在是左右跑墨匣沒反應的,原本一直以為是泡過墨匣頭之後才發生故障,所以焦點一直放在墨匣的部位,等到全部印表頭拆解之後接點也量過,才發現可能故障不是墨匣這裡,不然就是電路板。就在要放棄之時,眼睛一亮,看到一個好像是問題的地方......
一般墨匣不動,我的想法是:除了原本泡水的問題之外。不外乎電路板故障馬達沒送電,或馬達故障,或如cch002 大所說滑桿潤滑不足,墨頭不動卡住...目測和用手移動感覺沒有卡住的現像,也上了油還是沒解決,只好拆機了,經過長達7小時的奮戰,總算找到原因了。由於整個手都是油污和墨汁,所以無法全過程拍照(我很愛護我的像機),對有人說沒圖沒真像來說,只好抱歉了。

就是這裡

接頭線斷掉了,印像裡沒碰過這個地方,怎會斷?真的是這裡嗎?還是拆機時不小心碰斷?不知.....經過接合之後,開機測試,一切正常,完修。搞了7個小時.....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終於給您找到問題了,處理完成!

网友:
恭喜大大,,,  完修  !!!

网友:
維修好玩的地方就是,處處有驚奇

网友(2011-11-20):
恭喜完修,,值得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