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修過PME596-30 POWER嗎

楼主(2011-10-05):
想請教如何可判斷他的基本規格,小弟我上網搜尋不到,如果有人知道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這是多少電壓的POWER?是做什麼用的?基本的用途是什麼?要跟大家講一下!現在是不能用還是如何?GOOGLE都找不到了,論譚也不見得會有,如果可以電壓量一量PO上來!

网友A:
資源回收場買來的嗎?

网友:
這蠻像是由富士電機製作的PLC用電源模組

楼主:
因為規格不知道所以不敢亂送電量測,昨日將電容解銲發現有電容開路了,順便量了一下MOSFET發現也有漏電現象,現在等元件購買到在進一步確定

楼主(2011-11-09):
電容跟MOSFET都換好了,有人告知INPUT 100~240VAC,今天送110V量測異常
有人可否知道是否需要短路啟動這個POWER,懷疑原因是送電後去量測250V電容,電壓無110V(源頭確認有110V)
另外懷疑BCR8CM(MEDIUM POWER USE NON-INSULATED TYPE)可能有問題,但驗證的元件不足無法立即驗證,不知道有人可否用三用電錶直接量測確認的方式

网友:
如果上電後一次側電容無156V(交流110V整流後),則檢查輸入端、濾波電路及橋式

网友:
TRAIC (BCR8CM) 測試

TRAIC TEST

TRAIC TEST

請問BCR8CM 是不是並接到水泥電阻旁邊
如果不是  以下無需看

DE-SURGE

DE-SURGE

TRAIC (BCR8CM) 紅框並接到水泥電阻黃框旁邊
是用來
   1. 初送AC電時TRAIC OFF 由水泥電阻抑制 電解電容瞬間過大充電流 以免保險絲熔斷
   2. 接下來有TRAIC 作延時導通 (或是有的複雜些會檢測電壓AC過低電路關閉TRAIC )
          延時目的 前項1 之後充電流降為ㄧ般  但是由於水泥電阻持續抑制
         所以要TRAIC 延時導通   得以旁通繞過水泥電阻 全力對電解電容充電
   ( 整個電路 和  ATX POWER 上串在BD 的NTCR 一樣   但這種電路精確昂貴的多)

你說電解電容的電壓有異  不知是多少  近於0V   還是  數拾V
近於0V ==> 檢查水泥電阻 和 往前檢查
數拾V   ==> 檢查水泥電阻 和 TRAIC (BCR8CM) 及其驅動電路

另外你提到 POWER MOS....
若是 MOS 故障 則S端串連的1~2W電阻/G端串連的零件  要檢查

因此你先把 更新的MOS 拔掉
先搞定  問題A:電解電容上的電壓   和  問題B:MOS 週圍的零件檢查
避免MOS 被上述兩者害死
ㄧ切OK 裝回 MOS 前 記得先將電解電容放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資源回收場買來的嗎?

路上撿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