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星 Wind Board 滑鼠埠問題

楼主(2011-10-05):
請問一下
微星 Wind Board 滑鼠埠沒反應是什麼問題呢
有辦法檢測換修嗎

网友A:
板子問題...可以檢修更換
換個USB的不是比較快嗎

网友B:
想自己修的話,論壇內搜尋PS2關鍵字,就可以找到相關檢測方法了。
不然就是送修或是換用USB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問題...可以檢修更換
換個USB的不是比較快嗎

我有用KVM
所以必須沿用PS2滑鼠會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自己修的話,論壇內搜尋PS2關鍵字,就可以找到相關檢測方法了。
不然就是送修或是換用USB界面了。 ...

問題是新版的搜尋怎麼都會連結去外面文章阿
有時候都找不到
我要的文章or標題(舊標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問題是新版的搜尋怎麼都會連結去外面文章阿
有時候都找不到
我要的文章or標題(舊標題) ...

不會吧?
http://bbs.pigoo.com/search.php? ... bmit=yes&kw=PS2
多試幾個關鍵字查詢,會有自己要的。

网友:
先測一下連接孔與主機板間有無導通或斷路,無誤再查連接的電感及電容。最壞打算就是換IO晶片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問題是新版的搜尋怎麼都會連結去外面文章阿
有時候都找不到
我要的文章or標題(舊標題) ...

請用電表 細尖的查線路用的那種 你查滑鼠阜  針角位置比對電路板上位置看有無斷線
一般來說我是常碰到排組電容 掛點引起的 你可以測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