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IDE阻值卡

楼主(2011-10-05):
小弟 最近逛淘寶看到 IDE阻值卡
剛好小弟有朋友買電腦,索性將新主機板借來打阻值看看
打出來的和 IDE 阻值卡上面寫的不一樣...
只有某幾根有600-800歐
其他都無窮大...    難道是IDE 阻值卡有分新舊版?

事後小弟有找來P4舊主板,打出來結果一樣 只有某幾根有阻值,其餘無限大...

网友A:
阻值卡上的打阻值並不是一般歐姆檔所指示的電阻值
打阻值說的是以數位電表二極體檔 黑棒接地~紅棒接你所要測量腳位
顯現出來的測量值才是所謂的打阻值
(數位電表二極體檔跟指針式電表電阻檔內部電壓正負不一樣,
指針式電錶電阻檔紅棒是負電黑棒才是正電)
解釋如有錯誤請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值卡上的打阻值並不是一般歐姆檔所指示的電阻值
打阻值說的是以數位電表二極體檔 黑棒接地~紅棒接你所要 ...

謝謝大大
今天量一次有了.
唯一怪怪的是   實際量測 IDE 31-35腳對地是0 和 打阻卡上的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