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車用7吋LCD 8pin接腳定義

楼主(2011-10-05):
求助

車用7吋LCD 8pin接腳定義

車用7吋LCD 8pin接腳定義
車用7吋LCD 8pin接腳定義

网友A:
哇咧~你連型號都沒有~有誰會知道~至少po一下你的型號吧~

网友:
水大..... 新來這裡的都把你們當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咧~你連型號都沒有~有誰會知道~至少po一下你的型號吧~

大陸製就是沒有廠牌型號,盼有經驗的各位大大提供轉接AV端子或D-SUB接頭方式.謝謝!

网友A:
至少外型po一下~單有接頭很難去判斷~
如果有大大剛好有接頭跟你一樣....但腳位不同....告訴你有可能是害你因電源不同而燒掉機板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外型po一下~單有接頭很難去判斷~
如果有大大剛好有接頭跟你一樣....但腳位不同....告訴你有可能是害你 ...

這麼害羞只留一條線頭給大家看,這台應該是只能接av訊號的,我的建議還是拆開來抓接地跟供電腳,抓出來就可以上電了,接下來映像輸入是av端子的話,都是成對的,一條接地,一條訊號,所以理論上這應該有三組輸入,有內建喇叭的話,就是一組影像,一組立體音輸入.

附註:
      拆開才是王道,呵!!

网友:
拆開先找電源(BAT與ACC)、接地,標準影像與聲音輸入通常是對地阻抗75歐姆

网友:
汽車的影音設備,大部分是共同接地。有電源B(多為紅線)起動IN(多為黃色線)接地G(有時是綠色)這三條先定出。其他有喇叭四組或六組(二條一組)其他就好參考了。

网友B:
你可以參考小弟拙作
http://bbs.pigoo.com/thread-3305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參考小弟拙作
http://bbs.pigoo.com/thread-33057-1-1.html

感謝喔!感謝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