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D版更換問題

楼主(2011-10-05):
各位先進你們好
小弟有個白牌的22吋螢幕
突然間不過電了
便在網路上買了個同型的AD版
接好後問題來了
1. 原本1680*1024的解析度只能抓到1280*1024
2. 1280*1024的解析度顯示卻怪怪的霧霧的

忘請各位先進幫我隔空抓藥一下
面板:奇美 M220Z1
AD版: 舊 HL_GM5621
AD版: 新 鼎科GM5621

接線圖

接線圖

接線圖

畫面有點對不準,有直條紋

畫面有問題

畫面有問題

---------------------------------------------------------------------------------
補充:
我的做法
1.拆下原本的AD板
上面的晶片是GM5621,便上網找同型的板
2.買回來後確定電壓(5V),解析度(1-2,3-4)
面板的腳位對應AD板的腳位,控制按鈕的腳位,高壓板的腳位
3.接上所有的排線、變壓器、螢幕訊號線
4.送信號到螢幕,開OSD,回覆出廠預設值
5.電腦解析度還是抓到1280*1024
6. 拆掉所有的線從新作2-5步驟再次確認
結果~~~還是一樣

請問有可能是AD板是壞的嗎?
還是鼎科這片跟奇美的面板不相容

---------------------------------------------------------------------------------
10/06
感謝vans724、gkjnn、338849、港都狼仔的指導

應該是AD板不相容的問題
請問各位大大
1. 如果我買一片相同型號的AD板是否可以直接取代
2. 如果我要嘗試自己維修的話要如何開始
舊的AD板目前的故障情形,不過電
變壓器是好的
面板上的LED不會亮(原本通電後亮紅燈、開機亮藍燈)
按電源按鈕沒反應
面板、高壓板確定是好的

HL_GM5621_1606 正面

HL_GM5621_1606 正面

--------------------------------------------------------------------------------
11/12
最新更新
詢問了一下一些有經驗維修螢幕的
他們說鼎科GM5621可以用在 M220Z1-L1
但是要從燒MCU
請問有在台北人那個設備可以幫忙燒MCU的嗎?

网友:
Pin改一下就好了,問賣你板的人1680*1024pin要改成什麼位置

网友A:
因為鼎科5621這塊不支援1680*1024
它只支援1680*1050.1680*1200
所以您只能抓到1280*1024
1280*1024跳帽要跳1.2腳.並且要斷電才會生效.您再試試.

若要顯示1680*1024需要重新燒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鼎科5621這塊不支援1680*1024
它只支援1680*1050.1680*1200
所以您只能抓到1280*1024

真抱歉,稍微打錯馬上被發現
解析度是1680*1050(這個才是正確的)

買的人說Jump 1-2,3-4
我已經是改這樣了
但是還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抱歉,稍微打錯馬上被發現
解析度是1680*1050(這個才是正確的)

如1680*1050是跳1.2&3.4沒錯.
每調整一次都要斷電才會生效.所謂斷電不是關開關.是要拔插頭.
可以調整OSD回到原廠設定看看.
另有些面板可能比較敏感.也會發生不支援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1680*1050是跳1.2&3.4沒錯.
每調整一次都要斷電才會生效.所謂斷電不是關開關.是要拔插頭.
可以調整OSD ...

你好感謝回覆
抱歉沒有詳細說明
我的做法
1.拆下原本的AD板
上面的晶片是GM5621,便上網找同型的板
2.買回來後確定電壓(5V),解析度(1-2,3-4)
面板的腳位對應AD板的腳位,控制按鈕的腳位,高壓板的腳位
3.接上所有的排線、變壓器、螢幕訊號線
4.送信號到螢幕,開OSD,回覆出廠預設值
5.電腦解析度還是抓到1280*1024
6. 拆掉所有的線從新作2-5步驟再次確認
結果~~~還是一樣

請問有可能是AD板是壞的嗎?
還是鼎科這片跟奇美的面板不相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謝回覆
抱歉沒有詳細說明
我的做法

我覺得AD板應該沒問題.
通常我會用多種公板下去做測試.找出最適合之公板.
或者直接燒錄程序.不過就不能調整解析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AD板應該沒問題.
通常我會用多種公板下去做測試.找出最適合之公板.
或者直接燒錄程序.不過就不能調 ...

感謝回覆
真是受教了
不知G大可否推薦哪幾片公版相容性較佳的
因為我不會燒程序也沒有那個接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真是受教了
不知G大可否推薦哪幾片公版相容性較佳的

以跳帽式來說.這片支援已經算蠻多了.
鼎科新型有一片2270.不過我沒用過.

网友B:
有可能是該片無法完全支援
ad因該沒壞
雖然有支援1680*1050但是可能沒有完全支援到
這是有可能的
順便傳上規格書 供参考
CMO M220Z1-L01.part3.rar (859.45 KB, 下載次數: 71)
CMO M220Z1-L01.part2.rar (1000 KB, 下載次數: 64)
CMO M220Z1-L01.part1.rar (1000 KB, 下載次數: 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跳帽式來說.這片支援已經算蠻多了.
鼎科新型有一片2270.不過我沒用過.

感謝回覆!!
我剛剛有道拍賣看了一下這塊板
因為他還要再接DSUB接頭(剛好沒有)
再者~電源輸入部分還要改有點麻煩
所以我再找看看別的
真是萬分感謝大大的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該片無法完全支援
ad因該沒壞
雖然有支援1680*1050但是可能沒有完全支援到

感謝大大提供的資料
但是我看得有點"霧煞煞"
不知道要看哪裡可以知道支援的地方
我會看腳為、解析度、電壓
再來的就有點@#$%^&~~~
半路出家所以.....

网友C:
若是電腦只能辨識到1280*1024,表示可能AD上記錄EDID的EEPROM資料最高解析度僅到1280*1024
一般是在D-SUB及DVI附近的24C02 SERIAL EEPROM

或是嘗試修復原本的AD,無法修復再想辦法換公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是電腦只能辨識到1280*1024,表示可能AD上記錄EDID的EEPROM資料最高解析度僅到1280*1024
一般是在D-SUB及 ...

哇~狼大也在這個論壇
一直在01拜讀狼大的文章

先感謝狼大的回覆
電腦的解析度上1680*1050是沒問題的
AD是可以跳Jump到達1680*1050
24C02~這個難倒我了,我沒設備可以從燒

嘗試修復~~我也很想,無奈只會基本電學
加上沒經,不知道要從何處著手
像要請教人也不知道要怎麼問

楼主:
10/06
感謝vans724、gkjnn、338849、港都狼仔的指導

應該是AD板不相容的問題
請問各位大大
1. 如果我買一片相同型號的AD板是否可以直接取代
2. 如果我要嘗試自己維修的話要如何開始
舊的AD板目前的故障情形,不過電
變壓器是好的
面板上的LED不會亮(原本通電後亮紅燈、開機亮藍燈)
按電源按鈕沒反應
面板、高壓板確定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6
感謝vans724、gkjnn、338849、港都狼仔的指導

相同機型當然可以(MCU裡就燒有使用程序).

這幾顆電壓測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機型當然可以(MCU裡就燒有使用程序).

這幾顆電壓測量看看

先感謝gkjnn大的回覆
賣家說他是裝在19"的螢幕上面,所以我想應該是不行

輸入電壓12.3
1. KTC 1500-50 (有找到PDF資料)
   1=> 12.3V  (Vin)
   2=> 5V   (OutPut)
   3=> 0V  (GND)
   4=> 5V  (FB)
   5=> 0V  (SD)

2. AC 17-18L (沒找到PDF資料)
   1=> 0V  (應該是GND,因為跟電源輸入端負極視導通的)
   2=> 1.8V
   3=> 5V

3. AC 17-33L (沒找到PDF資料)
   1=> 0V   (應該是GND,因為跟電源輸入端負極視導通的)
   2=> 3.27V
   3=> 5V

這是我量到的資料

网友D:
應是程序的問題,但還是建議原板修看看,不然再換另一塊板子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是程序的問題,但還是建議原板修看看,不然再換另一塊板子試看看

感謝大大回覆

因為對電子元件不熟
也不知道如何檢測
目前做的檢測如G大指導
但是接下來也不知要如何做
望請指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

因為對電子元件不熟

這幾個電壓點看來沒有問題.
您說這塊的故障原因是不過電.電源燈不亮嗎?
按鍵有沒有測量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幾個電壓點看來沒有問題.
您說這塊的故障原因是不過電.電源燈不亮嗎?
按鍵有沒有測量檢查看看. ...

感謝G大回覆

按鍵部分都沒問題
之前換另一塊版面板會顯示但是花花的解析度也不對
按鍵板的燈也都OK,控制也OK(接腳不一樣有跳線)
我仔細看過所有電容,沒有凸起或變形
不知接下來應該要檢測哪個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G大回覆

按鍵部分都沒問題

那您找一下AD板上有一顆8隻腳的IC.上面代號為24C***.那一顆換換看.
另我查到您這舊AD板上燒錄的解析度也是只有1280*10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您找一下AD板上有一顆8隻腳的IC.上面代號為24C***.那一顆換換看.
另我查到您這舊AD板上燒錄的解析度也 ...

感謝回覆

8隻腳的IC有4顆
2個24C02WP
1個APM9435
1個看不清楚

但是我確定這片可以支援1680*1050
因為我一直這樣用
我在網路上面也有找到同型的AD板
他的解析度是1280*1024
但是它少了音效的那個IC(我猜他是音效IC)
在喇叭接口下面那個16隻腳的IC

再來可以請教一下
電路板上面B300、B301
那個B開頭的是哪種元件
是二極體嗎?是哪種二極體?
(長得跟電阻很像)

网友C:
B開頭一般是磁芯,就是一個小數值電感,為濾波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您找一下AD板上有一顆8隻腳的IC.上面代號為24C***.那一顆換換看.
另我查到您這舊AD板上燒錄的解析度也 ...

抱歉在請問一下
剛剛查了資料24C02 <=這個是EEPROM
那要換上去之前不是要先燒資料料嗎?
完蛋了,這個難倒我了,沒著個儀器
再來,在拍賣上面找不到有24C02WP這個
請問有哪個可以替代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B開頭一般是磁芯,就是一個小數值電感,為濾波使用

感謝回覆
受教了~~

网友E:
程序問題,可以重燒...但需要有燒錄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程序問題,可以重燒...但需要有燒錄器

我就是沒有燒錄器!!!
所以有點麻煩!!
可能要跟站上有這種設備的大大買IC

网友F:
舊板有量過電源供應嗎?(保險絲)電源到MCU的供電電路如正常.那就是MCU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舊板有量過電源供應嗎?(保險絲)電源到MCU的供電電路如正常.那就是MCU掛了.

感謝logcth的回覆

抱歉小弟才疏學淺,不知道保險絲是哪一個,還有MCU是哪一個
不知可以說明一下嗎?
因為剛剛搜尋一下MCU都是四方形很多隻腳的
但是我在板上只有看到左上方GENESIS GM5621這個,請問是這個嗎?
保險絲,想請問一下是哪一個?

网友F:
量一下它是導通或開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量一下它是導通或開路吧!

首先感謝logcth大的回覆

你那張圖的板式新買的,沒辦法支援現在的面板

這個才是舊的故障的AD版
不知可以再麻煩你看一下嗎?

网友F:
先找查各PIN是否有無電源輸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謝logcth大的回覆

你那張圖的板式新買的,沒辦法支援現在的面板

把24C02都換掉試試(不用燒.開機自己會寫程式進去).如還不行就有可能是程序問題.
還有一個方法.把舊板的24C02換到新板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找查各PIN是否有無電源輸出

感謝logcth回覆

上面那個有量到12V的電壓
下面那個上面標有5K34
以二極體檔位量測
會逼一聲後跳1256(我是用數位電表)
接電後測量電壓為5V
我想應該並沒有擊穿 (不知是不是正確的測量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24C02都換掉試試(不用燒.開機自己會寫程式進去).如還不行就有可能是程序問題.
還有一個方法.把舊板的24 ...

感謝gkjnn大的回覆

明天假日來去光華找看看有沒有這個IC
買回來換看看

不知24C02WP 有沒有哪幾個型號的可以替換
怕買不到這個型號的

网友G:
基本上應該是panel與A/D board 的搭配性問題,第一面板色溫值不同(公版應該比較不會)第二LVDS的pin也會導致照片上的狀況第三用低解析搭高解析的也無法正常解析...等等很多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基本上應該是panel與A/D board 的搭配性問題,第一面板色溫值不同(公版應該比較不會)第二LVDS的pin也會導致 ...

感謝ywey821回覆

1. 面板色溫,這個我就不知道怎麼看了,但是這個是公版,所以應該可以排除
2. LVDS PIN 我比對說明跟接腳,是沒問題的
3. 低解析度AD板搭高解析度面板,賣家說最高可以到1680*1200,1680*1050也沒問題
所以目前放棄換新AD版這個方案,正在維修舊的AD版

楼主(2011-11-10):
終於買到同型號的24C02WP
換上去結果~~~不行還是無法顯示

再繼續測新買的鼎科GM5621
想請問接腳上面E0-、E0+  跟0-、0+
2組接腳,有E跟沒有E的可以對調嗎?
對調會有差嗎?

楼主:
最新更新
詢問了一下一些有經驗維修螢幕的
他們說鼎科GM5621可以用在 M220Z1-L1
但是要從燒MCU
請問有在台北人那個設備可以幫忙燒MCU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