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電視] 國際TC-21PZF熱機無影

楼主(2011-10-05):
↑有信號輸出,基本上不是遮墨
↑此處異常

線路圖與實際基板走法有點不太一樣,故障情形出現時,在開機狀態下,
以接觸的方法看它的變化。
噗...一接觸就無影,斷路就有影像。
測機十多小時,沒發現有什麼異常,就這樣....

网友:
恭喜大大,,,,,,,,, 完修......

网友:
寶貴實例,恭喜完修!!!!

网友:
讚!!  追 R/G/B 信號時  還是有示波器 比較好用
看到有示波器的人 我都好羨慕n_060|

電路圖部分  二極體(OPEN) 使  R/G/B CASCADE疊式放大 的HIGH_SIDE B腳 "0V" 或者說無電壓
但 "0V"  不是接地

楼主:
那台2000元買的中古機...
追RGB不用示波器要抓信號,很難...(其實我不會用示波器)
不是0V,是變短路,我測量熱機與冷機時感覺很奇怪,
因為圖與基板有些不同所以偷吃步...
那顆二極體是好的,我只是拆下來,因為不好抓...

网友A:
看不懂!!但大大很厲害~~CRT已經看不到!不知大大電路圖怎樣取得??謝謝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但大大很厲害~~CRT已經看不到!不知大大電路圖怎樣取得??謝謝

線路圖是跟同行借的...
對方都是賣國際牌的產品,每年只要有出線路圖,他都會向服務站購買。

网友:
蠻困難的故障點!
恭喜完修~

网友:
我那台剛好相反,冷機畫面全白
熱機半小時後,畫面"慢慢"地正常,最後都一直正常
問認識的說是管子問題...改天再照大大修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