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現在是使用光纖上網的嗎?ADSL綁約到期想換成光纖

楼主(2011-10-05):
ADSL綁約到期想換成光纖,因為光纖cp值比較高。
但是,聽說(道聽塗說)換了光纖上網速度反而變慢,還常常斷線。還說:現在的光纖是假的,從家裡出去的還是一般的電話線.....

想問看看實際有在用的人的使用心得如何?

网友:
以中華的光纖來說,會斷線及連不上網路,是數據機的問題較大!

我使用半年光纖12MB到目前正常沒問題

網路爬文,光纖有裝MOD則MOD會吃掉一些頻寬。

网友:
所謂的光纖,是指光化箱==>電信機房這段是走光纖,到你家會不會走光纖得看你府上
的條件,大多數後端電路是採VDSL(光化箱=>你家)電路。以下光纖以最著名的中華電信
光世代名稱來暱稱....首先...

1.你到這網頁https://123.cht.com.tw/webecss/sn129.htm?Refer=CHT
中去查詢供裝距離服務網頁,輸入電話號碼或地址後可以看到你大約最快
可以申請到多快的速率.....

2.清算目前使用ADSL的持有成本,成本由上網+電路費兩項組成,隨著ISP
不同、優惠不同每個人實際成本均不相同,請確認成本數字...

3.閉上眼想想你可以接受一個月花多少錢用來上網,這問題很現實也很實際..

4.由ADSL升級為光世代(VDSL)各家ISP都有在主推讓客戶轉換跑道,因此你
必需看看各家ISP的優惠價格(主要在上網費,電路還是CHT收),然後確認你
要跳槽咧還是就地升級.......

5.決定好就提出申請,ISP收件後會通知你約時間到你家換數據機(變成VTU-R)
,然後工程人員通知機房轉換速率與設定。你就成功換跑道了.......

提醒你....ADSL用戶在ISP、電路費上可能會有老用戶的優惠,換成光世代之後
這些優惠將被取消無法帶到光世代上用....

ISP與電路費牌價參考CHT網頁,電路沒的說CHT收,ISP你就得研究貓膩,有些
價格很優惠,牌價上看不出來的....像我的ISP就推終身多少錢用到你升級或者退
租為止...

网友:
如果你家鄰居有用光世代你可以問問他們使用的"效率"有多高,通常
有六成的話ISP就不欠你的了,像我個人有9成的效率..

你可以看看住家附近有沒有光化箱,你的電路距離離他越近可以裝的
頻寬越高,效率更好...

网友:
我是用中華50M的,感覺還不錯!給你參考

网友:
我也是用中華50mb 不附掛電話,
基本上我是覺得,
如果不是開動物園的話,
50mb臨時要抓東西的話速度很快,
應付急用很好用,
當然一般上網也沒問題,
動物機的話有看到4mb多的速度.
所以c/p值不低.

网友:
現階段而言
隨著光化箱的佈建率增高
因此可以供裝"光世代"的機率也很高
住宅區使用光世代越密集
光化箱的總出口會被瓜分掉
所以連線不穩、斷線、頻寬不夠的問題
多少會發生

但如果剛裝完速度很快很穩
過幾天(ex:數據機都沒關)速度就down或是連線不穩
哪通常是數據機的問題居多

网友:
上網費該花多少得看你的財務分配,有的人說我白天上班
只有晚上在家,晚上在家扣除睡覺上網時間才幾小時,加
上沒有經常下載大型檔案所以不用太快.....說穿了就是錢的
問題.....衡量這筆開銷你可以
1.理性的淨下心想想你可以花多少錢在每月上網?
2.你的用途與頻寬需求性
3.目前的頻寬所需成本

如果你目前的成本和升級後增加的開支不是很多,你可以
接受你就升級(例如我之前每月差25元),不然你就待在原
地。網路開銷學問很多,像我不是CHT用戶,在電路費方
面沒折扣,但我相信CHT用戶應該多多少少有好康。其次
上網費每家業者都有綁客戶的方案,選擇最適當的來用,
順便要注意ISP聯外頻寬,有些ISP是二房東出國透過其他
大ISP電路,這樣先天就慢人一些......

目前的趨勢是50M方案,各大業者都試圖從費率上導引客
戶去用50M,用50M得注意你現有網路設備是否會造成瓶
頸,免的鬧笑話了.....光世代\ADSL該有多快才正常?

ISP方面大約訂理論值的60%,如果你有80甚至90%的效
率就很不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