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 D1400T > 變壓器 ( 以解決問題了 ) 完修

楼主(2011-10-05):
朋友請我找這變壓器或是用修改的方式 , 我找不到這類型的變壓器只好上網求助

如用改的 ,  三孔電壓如何分配 , 或是誰有線路圖的 , 可否支援 ...感謝萬分

网友:
找出電源與接地,如果是特殊插座,使用者不介意的話可以考慮廢掉更換成通用插座

楼主:
目前知道接地點是右下孔 , 另兩孔就不知 , 是否都是 19 v , 不敢亂插電 , 不然早就改掉了 .
感謝回應.

网友A:
外面部是有賣NB專用的變壓器,由電源大廠出品的ㄝ....
看有沒有這規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面部是有賣NB專用的變壓器,由電源大廠出品的ㄝ....
看有沒有這規格的... ...

這特殊插頭沒人在賣 , 目前找不到這機種的 , 在露天拍賣有收尋故障品過有看到結果人家買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特殊插頭沒人在賣 , 目前找不到這機種的 , 在露天拍賣有收尋故障品過有看到結果人家買走了..

是唷,那就比較麻煩了.......

一般電源供應器才2pin功能,這種的一定有貓膩,
要改可能也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唷,那就比較麻煩了.......

一般電源供應器才2pin功能,這種的一定有貓膩,

是很不想拆開..找不到那也只好拆開研究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很不想拆開..找不到那也只好拆開研究看看吧....

有人在賣啊,昨晚有查到,,但價格很高貴,建議換座。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c4924047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在賣啊,昨晚有查到,,但價格很高貴,建議換座。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c49240 ...

還真貴..我已拆開量 .. 19v 接上 .. 那一小孔有量到4.8 v 電壓 .. 作用是甚麼就不知..

楼主:
只要接 兩孔就好 大孔的那兩孔 , 小孔的我猜想應該是電池用的 ( 因這電池是外接式的也是插這電源孔供電 ) ..
機板不開機也解決 ok
再來就是找個電源座或是外接一條電源接頭就完工 .

感謝客位的回應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還真貴..我已拆開量 .. 19v 接上 .. 那一小孔有量到4.8 v 電壓 .. 作用是甚麼就不知.. ...

[.. 那一小孔有量到4.8 v 電壓 .. ]

純猜測:

量到4.8 v 電壓可能是  控制信號
      控制信號由變壓器端 到 筆電端(有個電組接地或拉19V  藉以改變控制信號電壓)   再返回給變壓器端

(意義跟ATX POWER  把綠色PIN腳 接地 強迫啟動類似)

PNP/NPN 的VCC 不一定是19V (也許另有VCC  或 19V在待機模式為低壓~~如2~3V即可以使晶體作動)

楼主:
電壓接法..提供給各位參考..

電壓分配

電壓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 那一小孔有量到4.8 v 電壓 .. ]

以拆開查看插頭的線路..小孔不插..機板可啟動線路好像跑道南橋附近..所以在猜想應該給外接電池電力顯示用. 因這機型沒有電池的槽..都是外插這電源孔加入電池..

感謝回應

网友:
单接19伏就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