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WebMail 的預設使用者問題

楼主(2011-10-05):
我很早就想有自己的Mail Server,其實也有架過,但是都試用了一陣子後就沒有繼續用了,原因就是遇到問題時無法解決。
今天先求助大家這個問題好了︰
我架了一台DNS Server名稱為ns.pigoo.com,在ns.pigoo.com我同時也架了sendmail+Open WebMail(簡稱OW),它們都很正常在工作,我建立一個使用者為xxx,當我用OW發信時,寄出的信箱預設就是xxx@ns.pigoo.com, 我想要新增使用人後,OW預設就是xxx@pigoo.com,而不是xxx@ns.pigoo.com,我知道進入OW後有一個設定可以改,但是我想知道可不可以預設就是pigoo.com的方法。請問有人知道在那裡設定嗎?

网友A:
很久沒有用sendmail
如果沒記錯的話.
在sendmail.cf 還可以設定加上 pigoo.com
然後在 nslookup 裏要查到成
pigoo.com       MX preference = 10, mail exchanger = pigoo.com
你目前查到的是這樣.
pigoo.com       MX preference = 10, mail exchanger = ns.pigoo.com
所以要改一下你的 dns設定
要查到成
pigoo.com  internet address = 你的ip
pigoo.com       MX preference = 10, mail exchanger = pigoo.com
再配合上 sendmail.cf
安裝Sendmail之五--sendmail.cf剖析
這個可以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沒有用sendmail
如果沒記錯的話.
在sendmail.cf 還可以設定加上 pigoo.com

你誤會我的意思了,這不是DNS的問題,我用
xxx@pigoo.com
xxx@ns.pigoo.com
xxx@ms.pigoo.com
xxx@mail.pigoo.com
我都能收發,我是要問Open WebMail的預設檔的問題。

不過還是謝謝你的回答。

网友:
哦.
是一個openwebmail 的登入帳號.
收發多個不同網域的mail 帳號.
這到是沒有使用過.
有找到的話.
我也想要學習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