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般的電視遙控器.該如何清潔???

楼主(2011-10-06):
小弟的遙控器
已布滿灰塵外加黏呼呼
請教各位前輩
該如何清潔與保養
謝謝..

网友:
拿起它 分解它 清潔它

分解拆殼要小心
不小心會把卡筍弄斷

网友:
最簡單的方法是用水洗(可加洗潔精),注意的是要確定已經乾了再上電。

网友:
小心分解 用水擦拭

网友:
遙控器 先將 電子 基板  拆除

剩下 塑料 就可以 使用 牙刷 沾  沙拉脫 刷洗,

再用清水 清洗

待乾燥後 組裝回去

楼主:
各位前輩指點
但是小弟想請教一下

基板該如何清潔
謝謝..

网友:
基板可以用酒精擦拭看看!!

网友:
用去漬油..

网友:
基板的話可以用香蕉水會比較乾淨喔,蛋洗好要趕快弄乾,會輕微腐蝕基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