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NB不是PC不是平板是NTTDATA?(以解決)

楼主(2011-10-06):
不是NB不是PC不是平板是NTTDATA?
POWER ON直接上網首頁只有英文 上網暢通無阻
開機按DEL 或F1-F12都無法進入BIOS SETUP
拆開看 沒有硬碟
CPU是GEODE GX1-300B-85-2.0
開機過程會出現ICA畫面
還有2張照片無法上傳
會再試試
請先進們指教
1. 如何進入BIOS SETUP
2. 如何可以安裝作業程式如
XP OR LINUX
THX

网友A:
你哪來這玩意阿.....

网友B:
上網終端機?
大概也沒有辦法存檔吧?
猜想硬體規格綁死只能重燒韌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哪來這玩意阿.....

公司回收的
THX

网友:
在下找到的資料來看
這是 NTTDATA所謂的RitaOffice.
OS是從SERVER抓來的
本身的OS是Linux.

以上,請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網終端機?
大概也沒有辦法存檔吧?
猜想硬體規格綁死只能重燒韌體.

可能是吧
都動不了 上網快又穩
是不是刷BIOS
有興趣送給你玩?
THX

网友:
先研究下吧....似乎很有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吧
都動不了 上網快又穩
是不是刷BIOS

不是刷bios, 是刷主程式.
這種系統好處是單純做一件事,所以快.
壞處是不像pc那麼靈活,愛裝什麼就裝什.
送我喔? 我在高雄耶方便去拿嗎?

网友C:
在PCMCIA槽的旁邊有看到一張DOM? 電池下方 (Disk on Module)
先把它拔掉, 電腦應該就不會往下跑..
這時, 再看看BIOS會顯示什麼訊息..

GX1要裝WinXP, 跑起來會有點累...
因為它祗算是5x86的等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PCMCIA槽的旁邊有看到一張DOM? 電池下方 (Disk on Module)
先把它拔掉, 電腦應該就不會往下跑..
這時, 再 ...

拔掉開機出現 Inproper Operation, Please reboot?
THX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拔掉開機出現 Inproper Operation, Please reboot?
THX

應該是 ThinkClient 設計, 網上有一些人在討論可以換公版BIOS..
下面的網址說到, 開機狂按F1, 應該可以進BIOS Setup,
開機按 [ALT]-[S] 可以由網路開機..

http://www.parkytowers.me.uk/thin/Optoma/Firmware.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 ThinkClient 設計, 網上有一些人在討論可以換公版BIOS..
下面的網址說到, 開機狂按F1, 應該可以進 ...

真的非常感謝您
狂案F1 畫面僅出現游標 ALT+S  ALT+F10 也一樣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的非常感謝您
狂案F1 畫面僅出現游標 ALT+S  ALT+F10 也一樣

那沒擇了... 除非有板子, 換個BIOS試看看!
BIOS是PLCC 32pin方形的, 就在DOC上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沒擇了... 除非有板子, 換個BIOS試看看!
BIOS是PLCC 32pin方形的, 就在DOC上方! ...

原有BIOS 29EE020 120-4C-NH 0029260-G
我有一顆主機板拔下來的 BIOS PMC 0627 PM49FL004T-33JCE
換上去試 可以嗎
THX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有BIOS 29EE020 120-4C-NH 0029260-G
我有一顆主機板拔下來的 BIOS PMC 0627 PM49FL004T-33JCE
換上去 ...

^^
當然是不能這麼換的,
第一, 你的是4Mb, 板上的是2Mb.
第二, 不是所有的BIOS都通用!! 你要找到GX1的公版BIOS來換!!

楼主:
先進們如果有興趣
給100元運費
免費贈送
THX
已殺肉了

网友:
THIN CLIENT要搭配終端機伺服器(TERMINAL SERVER)才能夠使用.

以前小弟服務過的公司曾經使用過這種方式, 導入時吃了不少苦頭 (伺服器要分別存放使用者PROFILE, SERVER更新程式時如有不慎PROFILE會流失, 另外要考慮伺服器及網路分流問題).
最後, 因為使用者需求與TERMINAL SERVER作業模式差距甚大 (TERMINAL SERVER較適合作業單純的環境, 但當時公司使用的軟體太多且太複雜), 最後還是失敗.

另....CITRIX在這方面非常強, 以「CITRIX」在網路上搜尋, 可以找到不少相關的討論可供參考.

网友:
超懷念的東西.....
這應該算是最早期的雲端架構吧?
所有的資料通通儲存在伺服器端,使用者端只有一台空殼.....
印象中封閉性網路最常使用這類型架構,早期的銀行金融業好像都是使用這樣子的架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