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特殊的螺絲

楼主(2011-10-06):
大家好︰
這是NAS的硬碟抽取盒,因為用鎖硬碟的螺絲太短,所以用鎖機箱的螺絲代替︰

結果螺絲頭凸出太高,裝不進NAS。
又找到一種螺絲,它的螺絲頭比鎖機箱螺絲低,但是還是有一點會卡到︰

請問大家手上有沒有這種鎖硬碟的螺絲?也就是螺牙的長度約鎖機箱螺絲的長度,但是螺絲頭要是平頭(越平越好),最好是有16支。

网友A:
wish大.硬碟上蓋那星型螺絲夠長嗎?

网友B:
WISH大
下班回家我翻一下再照照片給你看
有用過機殼附的平頭螺絲只是不知道有沒有16隻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sh大.硬碟上蓋那星型螺絲夠長嗎?

硬碟上蓋的螺絲螺牙跟我要的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H大
下班回家我翻一下再照照片給你看
有用過機殼附的平頭螺絲只是不知道有沒有16隻 ...

那再麻煩你拍照片先讓我看看。

网友C:
這種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可以嗎?

對!就是這種螺絲,請問紅線的寛度大約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對!就是這種螺絲,請問紅線的寛度大約是多少?

約0.1c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約0.1cm左右...

請用短消息回覆我這種螺絲最少採購量是多少及價格好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約0.1cm左右...

我要1k粒...請凱哥哥....外送到我家...

网友:
游標卡尺上看是1.5mm

楼主:
如果大於1mm,那鐵定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大於1mm,那鐵定不行。

3種尺寸...我都拍了

圖2的那一種..如w大所說

又找到一種螺絲,它的螺絲頭比鎖機箱螺絲低,但是還是有一點會卡到︰

是2.2左右..只是一點卡到..那1.5因可用才對..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大於1mm,那鐵定不行。

喔  一定可以用
浪費點時間  用砂輪機修一下就可以用了
大約5分鐘 螺紋不夠深 可以用小鋸子
鋸成一字  問題就不見了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喔  一定可以用
浪費點時間  用砂輪機修一下就可以用了
大約5分鐘 螺紋不夠深 可以用小鋸子

我知道用改的可以用呀!但是總共要16顆,改下來也要一些時間,而且也螺絲變的難看及生鏽問題,所以想看有沒有現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喔  一定可以用
浪費點時間  用砂輪機修一下就可以用了
大約5分鐘 螺紋不夠深 可以用小鋸子

贊成~~要是真的不好找的話..我也會這樣用
只差0.5mm而已.很好處理..
用砂輪機怕磨太多的話...用銼刀磨一下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用改的可以用呀!但是總共要16顆,改下來也要一些時間,而且也螺絲變的難看及生鏽問題,所以想看有 ...

wish大哥我找到兩種螺絲
1.19mm有25pcs ibm server滑軌用
2.沉頭螺絲 8pcs 兩種相比

网友E:
剛找了到了20顆平頭的,因沒游標卡尺,目測約1mm~1.1mm
這種縲絲,應該每家都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剛找了到了20顆平頭的,因沒游標卡尺,目測約1mm~1.1mm
這種縲絲,應該每家都差不多吧!

這就可以啦

.................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sh大哥我找到兩種螺絲
1.19mm有25pcs ibm server滑軌用

我做大約5分鐘喔
還可以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用改的可以用呀!但是總共要16顆,改下來也要一些時間,而且也螺絲變的難看及生鏽問題,所以想看有 ...

確定是
有一好沒2好啦
可以點w40就可以啦
車子也是這樣修的

网友(2011-12-16):
請問一下WISH大~~~NAS是什麼牌子的呢~~~這樣或許比較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