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七盟電源供應器 st-450P-am啟動後一段時間即關機

楼主(2011-10-06):
承dd0725 大的割愛
給我一些故障品
所以修好了就趕緊PO上來

首先上電後發現風扇沒啟動
不知是否是因溫度尚未達到啟動的時後
於是加上剛作好的電子負載器,加到10A看看
結果風扇仍不動

於是拆開查看
發現調速器有12V輸入,但完全沒有輸出
我想調速器的作用不大所以跳過不用

經測試風扇沒故障後
重接線路,排除調速器
並且加載到12.7A
12V電壓明顯降到11.6
但仍平穩運作中

之後又加載燒機1小時左右也沒當
看來是正常了

网友A:
風扇控制耍寶!!感謝大大分享!!

楼主:
剛吃完飯過來看看測試結果
感覺很不錯
對剛完成的電子負載器也很滿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風扇控制耍寶!!感謝大大分享!!

我也有同感
七盟是屬於高品質的POWER
但我沒看過有加調速器的
這還是頭一回遇到

网友B:
這款是屬於靜音機種,調速器有三種模式:自動、靜音、手控,按一下旋鈕可以切換模式,手控下轉動VR則可調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款是屬於靜音機種,調速器有三種模式:自動、靜音、手控,按一下旋鈕可以切換模式,手控下轉動VR則可調速 ...

感覺挺高級的
不過我昨晚把那調速器研究了一下
結果把那TTC103的熱敏電阻換了
然後就能動了
原來是那電阻開路了

网友:
感謝提供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