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DTL-742E500綠燈無畫面,拔插頭就好?(求救)

楼主(2011-10-06):
請問各位大大,有沒有人遇過奇美的DTL-742E500這一台很奇怪的電視問題‧

有時候看好一陣子沒問題,有時候關機後就再也打不開(所謂的打不開是指可以開機,有背光,但是就是沒有影像,沒有聲音)‧

已經連絡過奇美很多次,他們的回答都是把插頭拔了,等一陣子再插就會好了(過保固),實際也真的這樣就可以好了‧但總不是個完美解決方案‧

請問什麼情形下會發生這樣的狀況?有沒有師傅可以提供徹底可以解決的辨法呢?

楼主:
自推一下~
沒有師傅遇過這個問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推一下~
沒有師傅遇過這個問題嗎?

建議先檢查電源不分的電容是否正常(電容錶測試不見得是好的)電容檢查
測量各電源電壓是否正常(包含AD板各組電源),目前只能這樣猜測希望對你有幫助。

网友:
調整回復原廠設定試試.

网友:
先檢查電源板上電壓正常嗎?

网友A:
個人意見…
如果原廠也知道這問題,那 mcu 程式異常或電路設計不良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當然也有可能是元件老化,查修困難或報修價高,才會告知一時的解決方式 !
建議…改公版,較能快速解決問題 !
如版大想自行修復,可以先查T-com 至 面板上的Vcc 電壓是否正常供電,再上傳資料供大家一起討論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個人意見…
如果原廠也知道這問題,那 mcu 程式異常或電路設計不良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當然也有可能是元件老 ...

個人意見…
如果原廠也知道這問題,那 mcu 程式沒有異常或電路設計不良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是ad板電路問題(電源板造成ad 板故障)電壓為什麼(過流)迴路是否要斷電=不開機:也是保護
會造成(過流)原因??????  電源板設計(位置)要考慮喔=當然是元件老化,查修困難或報修價高,就會等於通病
才會告知一時的解決方式 ! 這是這台(機王)
這台電視有位大大 說過  故障原因喔  您們大家忘記了
建議…改公版,較能快速解決問題 ! 確實是最快的方法喔
如版大想自行修復,可以先查T-com 至 面板上的Vcc 電壓是否正常供電,再上傳資料供大家一起討論 !
紅色這句 應改為先檢查(AD 主板 T-COM 邏輯板 再到面板VCC電壓喔) 可能是您打字過快(誤植)
想一想 這個故障視為何 (我是支持 chlu大  的看法) 可以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個人意見…
如果原廠也知道這問題,那 mcu 程式沒有異常或電路設計不良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是ad板電路問題 ...

謝謝您的指正……!
還需大大多多指導小弟 !

楼主:
報告最新情況,電容全換!撐了三天,又是同樣情況!
回復原廠設定無效,還在測試中,電壓部份這二天再整理拍照

楼主:
不開機的電壓全部都量過了,12v就是12v,5v就是5v,24v就是24v,全部都正確!

懷疑是MCU的程序出了問題,最近會找一片AD板回來換換看,再跟各位報告是否AD板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開機的電壓全部都量過了,12v就是12v,5v就是5v,24v就是24v,全部都正確!

懷疑是MCU的程序出了問題, ...

您更換24cxx  好像是24c64  這個零件
是8腳喔  可能是這個(零件)造成的喔

楼主:
換了24c..連開都打不開了...幸好換回去還"偶爾"可以開~回到原點~

買的AD板也來了,測試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了24c..連開都打不開了...幸好換回去還"偶爾"可以開~回到原點~

買的AD板也來了,測試中... ...

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了24c..連開都打不開了...幸好換回去還"偶爾"可以開~回到原點~

買的AD板也來了,測試中... ...

換AD版友要PO一下~讓小弟學學..(一開始也當電容,因為電源插拔)

网友:
改主機板,一勞永逸。

改主機板過程,僅供參考
(電源板不用改,只改主機板即可)

未改前原圖

未改前原圖

改機完成內部圖

改機完成內部圖

完成後面接線圖

完成後面接線圖

鎖上後蓋圖

鎖上後蓋圖

楼主:
非常感謝wenstar大大改機板教學!感恩:)

雖然目前換了破面板的AD沒有再遇到不開機的問題,但我想早晚也會再碰到,這種奇美的AD板真是挺麻煩~先前朋友的32吋也有這樣類似的故障,在奇美的維修師傅處理下換了AD花了不少$$!

等過一陣子我這一台再不開機就來改板 ^^ 非常感謝大家的幫忙~ 3Q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