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修KLT 3032液晶電視的電源供應器

楼主(2011-10-06):
壞掉的地方

壞掉的地方

整體

整體

幾個月前同事給我一台壞掉的KLT 3032液晶電視,本來想送修,後來想說何不自己來修修看, 直拖到今天才抽空將它打開看看, 它的故障情形無法開機, 想當然首先檢查的就是電源供應器,費了一番功夫總算將電源供應器拆下,打開蓋子,嗯---- 運氣不錯發現幾個電容器爆了,如附圖,由於手邊沒有這幾棵電容,只有暫時放著,明後天到台北買電容回來再換換看!!
希望能撿到軟的!!

网友:
百分之八十,換了電容就完修了,加油哦!:)

网友:
加油加油
可以玩修喔

楼主:
感謝樓上兩位大大鼓勵!!!  希望可以完修....

网友A:
電源板的修復不是很大的問題..完修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板的修復不是很大的問題..完修沒問題.

謝謝喔!!   大家都這麼說,我更有信心了,

哇! 好高興終於完修了!!  2011-10-09
感謝所有前輩指導與鼓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喔!!   大家都這麼說,我更有信心了,

哇! 好高興終於完修了!!  2011-10-09

金讚哦!
啊是怎樣修好的?分享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讚哦!
啊是怎樣修好的?分享一下吧!

如你所說換掉電容就完修了,撿到一個軟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你所說換掉電容就完修了,撿到一個軟的 !

呵呵!是啊!大部份的故障是起因於電容,所以只要看到電容異常,
二話不說先換電容再來找其他的問題,但往往換好電容,問題多數已解決了!

网友:
加油喔會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