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SP194-3F01電源(以完修)

楼主(2011-10-06):
各位大大誰有修過這片電源板
請問圖片中紅圈的DZ要用幾伏的?(我現在用15V稽納二極體.+5VS有出來.可是無法ON)

補充:+5VS去接PS-ON.  +5V電壓會掉
(EA1532以經換調)
請問各位大大我要如何修

网友A:
別人說ZD4是用15V 1/2W,
另外還要檢查16V和24V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別人說ZD4是用15V 1/2W,
另外還要檢查16V和24V的電壓.

沒辦法起動
16V和24V沒電

网友:
沒電路圖,只能自己跑線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辦法起動
16V和24V沒電

5VS去接PS-ON--最好串上一顆電阻,通電測試--再循電路從PS-ON端往後查找---啟動電源部分電路,都要檢查、、、

网友:
我記的還要再換ic,r
忘記哪幾顆了~

网友:
量看看   Q7      Q11   ?????

网友B:
這顆是東元機種32吋電源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是東元機種32吋電源板嗎

以完修
PS-ON要加負載才會ON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完修
PS-ON要加負載才會ON

完修了 不錯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