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uc VX912畫面一閃即滅維修參考

楼主(2011-10-06):
無聊發張帖子打發時間~
ViewSonuc VX912畫面一閃即滅維修參考:
今日主角:ViewSonuc VX912三隻鳥牌。
故障情形:插電後螢幕畫面一閃即滅,指示燈也一亮一滅的,這種典型的故障應該也是電容換一換就行了,請看以下檢修過程~
開始動手拆~拆~拆!費力的拆下背殼後~
看到面板型號。
照例先目視是否有明顯故障點,看來並沒有,那換電容的機會落空了,千萬不要踢到鐵板才好!
還好經過一番折騰後終於找到問題點了,換了一對高壓電容。
這是良品。
這是不良品。
背面線路再跑一下應該還有災情,果然再查到一顆(DK QT)晶體壞掉~
換上良品後,該補焊的補焊,之後再將錫面刷洗一下,組裝準備試機~
組裝完成熱機中~~~完修。
謝謝收看~

网友:
終於搶到頭香!

网友:
恭喜完修,這系列大部分維修難度都不會太高(部分會有面板問題)

网友A:
喔!!這意思是不是............電容NG!!附近的電晶體也要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這意思是不是............電容NG!!附近的電晶體也要查?

為了安全當然要查,避免有更大災情產生!

网友:
通常電容壞,附近的主動元件(BJT,MOSFET,Diode...等)
最好檢查一下,有時這些主動元件也會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