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EN7300GS/HTD破圖維修(6)

楼主(2011-10-06):
正面
背面
開機
MATS  WRT ERR
手邊沒有7300GS的鋼網,就算拆下晶片也沒有辦法植球迴焊,就來加焊吧!
晶片正面
植球用的BGA助焊膏放在晶片上方,用熱風槍把他吹至佈滿晶片
溫度計的9V沒電,用鋰電池串聯,約8.4V背個娃娃

無鉛設定底部230℃,加熱中
加熱完成
組裝完成後,開機正常
跑一下3D,效能不理想
WIN7 評分 3.4
MATS再測,無錯誤

网友A:
這張7300GS的真的效能不好,跑個一些3D遊戲還是會卡。
那個散熱模組不太能壓制溫度,很單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張7300GS的真的效能不好,跑個一些3D遊戲還是會卡。
那個散熱模組不太能壓制溫度,很單薄。 ...

這張 GV-NX73G256D-RH
http://bbs.pigoo.com/thread-32532-1-1.html
gigabyte 勝 asus! 一樣是7300GS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張 GV-NX73G256D-RH
http://bbs.pigoo.com/thread-32532-1-1.html
gigabyte 勝 asus! 一樣是76300gs ...

嗯嗯!是啊!兩個的核心時脈都一樣,但是gigabyte的記憶體時脈就超越了asus這張了。

网友:
風大真是好厲害,好幾片顯卡都被你救活了,
感謝分享經驗!

网友:
顯卡都被你救活,感謝經驗分享!

网友:
ASUS 這片風扇的 效果 真的 很不好 ~溫度很高~

网友(2012-03-16):
最近我也拿到同一張, 開機會出現白線  一次四條線  有規則的出現, 用這個 "加焊" 方法 可行嗎?

网友(2012-05-30):
加焊無效者!!大多是記億體顆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