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值與電壓替換問題

楼主(2011-10-07):
有時候維修時
會看到一些冷門的電容值
在更換時會有點不知所措
如 1200uf 16v
     2000uf 6.3v....等等

請問...
手邊沒有一樣的電容值
要怎麼來替換

之前有發過一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9%9B%BB%E5%AE%B9

但真的是有看沒有懂
有朋友跟我說
電容值要一樣,電壓可以比原本大
是不是這樣說

网友:
這大家先前都有講過了。

1.電壓相同或大一級
2.容值相同或大一級(我覺得真的沒有,小一級也可以,只是不要一直修一直小下去)

基本上我在修東西都儘量找一樣的電容更換。找不到一樣的電容時,規格變動(容值或電壓)儘量變動一個。

(一、二百uF以下的小電容儘量不要亂變更,有時是特性要匹配,這別亂換)

网友:
簡單來說
濾波用的可以更換容質不一樣的
頻率響應用的震盪電容就不行了

网友:
看到「1200uf 16v」讓我想起以前修過一顆七盟電源供應器就是這一顆凸起,用的是瘦瘦長長的電容,找不到一樣的,只好換矮矮胖胖的,因為空間太小塞不進去,只好焊兩條線拉出來放在外面。竟然也用了一兩年還沒掛,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