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Imiro HD-4702 47吋液晶電視主機板

楼主(2011-10-07):
如題,請各位大大有的和我聯絡一下~

网友:
用公版改

网友:
改公版…加一 !

楼主:
已經再尋問盧大了~

网友A:
故障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原因?

因為朋友的擴大機不知原因突然 "碰" 的一聲,連同電視也不能看,目測出機板上幾處零件有燒燬,已排除掉部份故障,目前只剩2個3端穩壓ic一直出現短路(於主板正照右下方),追供電去向是進入sis 316的主ic裡,懷疑主晶片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朋友的擴大機不知原因突然 "碰" 的一聲,連同電視也不能看,目測出機板上幾處零件有燒燬,已排除掉部 ...

SIS編號給我  應該是可以更換他後修好 不過因該還有其他地方短路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