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毛巾箱想改成電路板烤箱請各位幫忙~發想~指導一下

楼主(2011-10-08):
家裡剛好有一台沒再用的蒸毛巾箱,想改造弄一個電路板烤箱,想請問各位我該如何下手電熱器能用原來的嗎?
兩個溫度開關要拆掉換一個溫度保險絲加上一個溫度控制器跟SSR,底部的水箱應該要拆掉
加熱器要放在內箱裡面或是放在內箱外面底部,要加風扇增加熱對流嗎,
加熱箱前門(拆開照相所以上下放置相反)
底部
背部

网友:
濕式與乾式電熱箱散熱原理不同,濕式電熱管發出的熱量要靠水來傳導,所以不能直接改用.
加熱管上再加足夠大片的散熱板(倣乾式加熱)

网友A:
幾W ? 開最大不控溫可到幾度.
另外要自己寫控制器產生升溫控制曲線, 不然手動很難控制
回流焊峰值起碼230*C 到 260*C, 先看看安全性再改, 因為保麗龍隔熱可能著火.

网友:
烘乾電路板溫度最高有130 deg.電熱箱數最高應是100 deg
對於要拆下重新植球的電路板而言是低於標準要求,但是有總比沒有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幾W ? 開最大不控溫可到幾度.
另外要自己寫控制器產生升溫控制曲線, 不然手動很難控制
回流焊峰值起碼230*C ...

是要烘乾電路板,這個毛巾箱是500W
主要是不知道這電熱器安全溫度可以到達幾度
他原本是用溫度開關控制溫度到達他會切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