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C/1600主機板不上電(已丟了)
火..

楼主(2011-10-08):
P5KPL-C/1600主機板不上電  晶振下方之晶片迅速發燙
很抱歉 我把兩塊板子混成一起了
已更正
THX
網路晶片是 ATHEROS  AR8121-ALIE

网友A:
網路晶片.....
可以先殺下來再看看能不能上電。待機電壓應該被這顆拉低了。
另外,這顆有抱蛋,所以要拆的時候要特別注意喔!

楼主:
晶片的號碼看不清楚
THX

网友B:
請問一下:您的發文與圖片相符嗎

网友A:
呃.....
ㄟ害,標題要改一下吧!P5KPL-C/16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您的發文與圖片相符嗎

很抱歉
已更正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
ㄟ害,標題要改一下吧!P5KPL-C/1600

很抱歉
已更正
主機板上是寫 P5KPL-C/1600
THX

网友C:
http://tw.asus.com/Motherboards/Intel_Socket_775/P5KPLC1600/
這片明明上面的LOGO 標示著ASUS
您還這麼堅持她是技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技嘉網上只能找到GA-M55S-S3
主機板上是寫 P5KPL-C/1600
THX

why......?
一個是AM2,而圖片是775,八竿子打不著邊哩!

网友D:
依照片上這片確實是華碩775的主機板.
您說那顆晶片s10274chen大有說明處理方式了,先用熱風槍拆下來再試試吧.
s10274chen大很強,照他的說明一步一步做應可完修,加油!
拆前先量PW-SW開關電壓,拆後再量PW-SW是不是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依照片上這片確實是華碩775的主機板.
您說那顆晶片s10274chen大有說明處理方式了,先用熱風槍拆下來再試試吧 ...

啟動針腳量測無電壓

网友E:
引用 楼主:
啟動針腳量測無電壓

(1)請先確定一下..故障的主板是華x,還是X嘉的,....不然,要幫你的大大們會看得"霧沙沙"的...

(2)~~~~~"啟動針腳量測無電壓"
    就從開機電路查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請先確定一下..故障的主板是華x,還是X嘉的,....不然,要幫你的大大們會看得"霧沙沙"的...

(2)~~~~~"啟 ...

是技嘉板子 板上印P5KPL-C/1600
技嘉網頁資料是GA-M55S-3S 1.1版
啟動針腳量無電壓
CPU及 電源風扇都不會動
電源箱 單獨檢測 14腳綠色線接黑色地線 電源扇則轉動
手觸摸每一個晶片 有一個6*6MM的晶片迅速發燙(有一位先進說是網路晶片) 上面的號碼已無法看出來
板上綠燈會亮
THX

网友:
為何會認定一定是技嘉板子
買賣買..對方說的還是..??
還是機殼上有什麼貼紙說明的..??

目前您所拍的照片...別說 板上印P5KPL-C/1600
光晶片上 散熱片  大大的白字  ASUS  板上還有大大的 ASUS  這樣就不可能是GA的板子

S大有說...請您先吧網路晶片給吹下在來測試會比較快

网友:
到底是技嘉還是華碩,看得霧殺殺....如果是照片中,連想都不用想也知道是石頭牌啊...

网友C:
http://www.gigabyte.tw/products/product-page.aspx?pid=2384#ov
您確定看到的是這片嗎?
上面PCI-E 1X的數量,SATA插槽顏色,主要散熱片的大小
還有記憶體插槽數量都差太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tw.asus.com/Motherboards/Intel_Socket_775/P5KPLC1600/
這片明明上面的LOGO 標示著ASUS
您還這麼 ...

很抱歉
我把兩塊板子混成一起了
已作更正
THX

楼主:
因為同時處理兩塊板子
馮京當馬涼
謹此道歉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gigabyte.tw/products/product-page.aspx?pid=2384#ov
您確定看到的是這片嗎?
上面PCI-E 1X的數 ...

正確是P5KPL-C/1600
THX

网友:
終於改正確了
可以討論維修啦

网友F:
這顆網路晶片掛掉的話+3VSB會被拉low...通常把他拆下來就+3VSB就OK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晶片.....
可以先殺下來再看看能不能上電。待機電壓應該被這顆拉低了。
另外,這顆有抱蛋,所以要拆的 ...

這顆有抱蛋
請問什麼意思
那一種殺法比較適合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顆網路晶片掛掉的話+3VSB會被拉low...通常把他拆下來就+3VSB就OK囉...

請問正常的話
啟動電源腳是幾伏
THX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正常的話
啟動電源腳是幾伏
THX

您好! 沒記錯這片應是由+3vsb供電給PWRBTN#...您如果有電路圖的話可以看一下喔^^

网友G:
可以先看華碩主板上的待電燈是否正常恆亮,如果正常,再打一下pci A14腳的阻值,如果沒短路,那3.3SB應該很可能就正常,再上電量測 開機排針電壓,正常有3.3V(不是3.3V就是5V)以上就可以試著開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顆有抱蛋
請問什麼意思
那一種殺法比較適合

所謂抱蛋,指的是中間有power pad,只是用比較俏皮些的形容詞來形容。

殺法.....還能有什麼殺法呢?既然在上面發燙了,也造成不上電了,為什麼?如何驗證?那麼該如何排除?

网友D:
樓主可能没有熱風槍,不然大夥建議拆了網路晶片怎會下不了手?
網路晶片拆壞了也没關係,外接一片就OK了.
不知樓主在那個地區,商請版內鄰近的朋友幫忙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y......?
一個是AM2,而圖片是775,八竿子打不著邊哩!

很抱歉
弄錯了
是 ASUS P5KPL-C1600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先看華碩主板上的待電燈是否正常恆亮,如果正常,再打一下pci A14腳的阻值,如果沒短路,那3.3SB應該很 ...

主板上的待電燈是正常恆亮,pci 1的14腳的阻值0.199K歐姆,上電量測 開機排針電壓是O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可能没有熱風槍,不然大夥建議拆了網路晶片怎會下不了手?
網路晶片拆壞了也没關係,外接一片就OK了.
不知 ...

有人建議用小起子用力撬掉 反正附近都是網路線
我在新竹市區
也有一想買一台熱風槍 反正早買晚買 也是要買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謂抱蛋,指的是中間有power pad,只是用比較俏皮些的形容詞來形容。

殺法.....還能有什麼殺法呢?既然 ...

友人說  晶片發燙 是因為 進入該晶片的電壓太高造成 跟晶片本身無關
要查造成電壓太高的原因 即該晶片工作電壓輸入前一個元件 往前查去
請指教
THX

网友:
反正不要那顆網路晶片了,那就用大支美工刀沿著晶片四週小心將pin腳割斷,再用焊槍將割斷後的pin腳除去即可,只留下"抱蛋"的晶片就可以往下修去了,不然老是卡在這裡没有突破,版內的高手們也無從教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友人說  晶片發燙 是因為 進入該晶片的電壓太高造成 跟晶片本身無關
要查造成電壓太高的原因 即該晶片工 ...

其實沒有絕對,當然輸入電壓過高,也會有此情況,所以每個條件都要判斷,去驗證。
晶片自己掛掉,亦會發燙,同時亦可能造成其他地方故障。

网友:
開機排針是0v,可以留意是否io掛點,從排針往回找~

网友H:
ASUS 這種機版網路晶片是 AR8121 的很容易掛掉造成無法開機 ,  開機排針電壓 3.3V 會被拉下來 , 先將網路晶片拆下然後再量排針 3.3V  是否正常後才能順利開機 ...... 祝你好運 .

楼主:
引用 网友H:
ASUS 這種機版網路晶片是 AR8121 的很容易掛掉造成無法開機 ,  開機排針電壓 3.3V 會被拉下來 , 先將網路晶 ...

再次檢測是1.67V
THX

网友H:
網路晶片拆了嗎?拆下以後量還是 1.67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網路晶片拆了嗎?拆下以後量還是 1.67嗎?

我用烙鐵夾取不下來 再用美工刀切割 結果 晶片沒拆下 卻把那一小畝地 糟蹋得一搨糊塗
也只好丟了
THX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烙鐵夾取不下來 再用美工刀切割 結果 晶片沒拆下 卻把那一小畝地 糟蹋得一搨糊塗
也只好丟了
THX ...

不要的話就送我好了~我來玩玩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的話就送我好了~我來玩玩看^^~

很抱歉
回收走了
下次有機會
不勝感恩
THX

网友I:
呃。。。默哀一个。。暴力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呃。。。默哀一个。。暴力损坏了:(

感謝您
請看下回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抱歉
回收走了
下次有機會

沒關係! 不過樓主您以後遇到問題的話...雖然短時間解不出來,但也不要輕言放棄~! 經驗是要慢慢累積的! 加油!

网友:
修主板熱風槍算是基本入門品,現在很多大陸的,之前好像有逛到一台台製的,我記得好像wish大大有買這台,看起來感覺還蠻不錯的,價錢好像是2200元,有熱風槍和焊槍,我覺得這種的比較划算,這僅是我個人小小的建議,只供參考,因為我認為我沒有在幫人維修不需要用到很高級的,所以我都買一些便宜貨,算蠻耐用的,用了2、3年了才壞個LED數字的一劃,所以還覺得不錯!希望對你有一點點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