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OC 919SW-1 開機背光閃一下[有人要幫忙修嗎]

楼主(2011-10-08):
AOC這台機器還滿新的
只不過是國外機種
台灣大陸區查不到序號保固
只好拆來修看看了

先說一下這台情形
一開是電源燈有亮,沒畫面
拆看一看,沒什麼燒燬或爆電容或虛焊
外接燈管也點的亮,接在螢幕本身的燈管也沒問題

於是就讓它開著,沒多久爆一聲,起煙了,趕快拔插頭
一看,一條線燒掉了

KBP206G 橋式整流二極体
請問它只有這一種嗎?
如何知道它是壞的?
我量 -跟旁邊那隻腳有短路

MF71 10D-11熱敏電阻
如何知道它是壞的?
這個要如何看規格?

OZ9938GN

网友:
桥堆坏了(内部其实就是四只整流二极管),换之前测下板输出对应点有无短路!

热敏电阻测量好坏比较简单的,你先在室内环境测试其阻值,然后把手捏着产品测试,看其阻值是否变小,如果变化说明正常.

楼主:
那到底什麼情況下
會造成那條線燒毀
單純的是 橋式整流二極體
故障所引起嗎?

网友A:
按目前情況看來交流電輸入一次側的保險絲應該也燒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目前情況看來交流電輸入一次側的保險絲應該也燒斷了

F801 保險絲
量沒斷

另外燒掉的那條線可以用一般(電阻)保險絲嗎?

网友:
桌面上有雜物短路,或是小小強剛好經過短路。

网友:
NTC測試阻抗是否會隨溫度下降,就可知道是否有問題

會燒一次側,通常要檢查橋整、濾波電容、開關晶體是否有異常

楼主:
換上 橋式整流二極体
再焊一條電阻保險絲
目前看來好像沒什麼問題

另外...
燈管的顏色線要對稱嗎?
我裝的不對稱
燈管閃一下就不亮了...
還以為是PI板又有新的問題
後來裝對稱就好了
這是為什麼阿???

网友:
該燈管的顏色線有分高壓端(線較粗)和低壓端(線較細),
如果有插反的話,應該無法插到底而造成阻抗失衡,
導致回授異常經OP比較後,產生電壓去關閉PWM,
PWM停止了震盪輸出,跟著停止了高壓輸出,
所以燈管會閃一下就不亮了。

楼主:
發現最大的主因了

其實這台一開始看到時
上電,背光只看一下就沒了
但是裸測時都很正常
只不過插曲就是 橋式整流二極体 跟線 不明原因燒掉
所以標題要改了

昨天測好幾個小時都沒什麼問題
所以要組裝起來長時間測試了
於是高壓部份補焊
裝上去一上電,背光閃一下
然後換比較短的燈管去測試,一直亮著
檢查燈管也沒問題,這下就很納悶了

摸一下高壓線圈非常的燙

紅色圈起來是 SL 3D 3KV高壓電容

圈起來 SL 3D 3KV高壓電容的位置,板子突出來了

可能是 SL 3D 3KV故障嗎?
還是說高壓線圈故障?

3D 3KV 要拿什麼來替換?
我有拿一個 8D 3KV 換上去 是ok的,這樣可以嗎?
如果說3D 3KV一組兩個,只換一個不一樣的規格也可以嗎?如...8D3KV

裝上去
用原本的燈管就閃一下
換上比較管的 17吋用的燈管就沒問題
高壓陶瓷電容的問題???

网友:
3pF 3KV的高壓電容
輸出端電容若有異常,也會導致點燈有問題

楼主:
狼大說
3D 3KV
數字是容值,單位為pF,後面跟的英文字一般是指誤差

去電子材料行買
說我要 3pF 3KV 的規格嗎?

不知道有沒有可以替換的
還是只能去拆舊的來用

网友:
喔!!既然這只要一顆變壓器~可以啟動4燈管!真省錢...

楼主:
今天把電容全換(除了大電容)
燈管插座、高壓陶瓷電容也都全換了
情形還是一樣...

莫非是???

另外...
量電壓部份 當燈管未點是 v13.多
點亮燈管是 v11.72

把高壓線圈也拆下來看

請問
同型狀可裝的下的高壓線圈
都可以用嗎?

楼主:
換了新的 OZ9938GN
一樣問題
有人要幫忙修嗎?

网友:
要不要用點燈器測一下原燈管是否有問題,
這樣比較好判斷故障方向!

楼主:
已經確認燈管是沒問題的
拿19吋新的的燈管下去測試情形也一樣

毛病就很怪
有時會有時不會
偏偏又找不到新的PI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確認燈管是沒問題的
拿19吋新的的燈管下去測試情形也一樣

要不要全部補焊一下。

前幾天有一支搖控器壞了。到處試,電容也拆下來,都沒找出問題。
沒步了~~~~
就把全部的焊點重焊了一下,居然就修好了。

之前也有仔細看,沒有看到任何脫焊的點。懷欵是IC不知哪根腳脫焊,但真的看不出來。
反正到處焊一遍很快,沒步時就試一下看看吧!

楼主:
今天全部都補一次
情形一樣
時好時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