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屋29吋電視WT-291Y2

楼主(2011-10-08):
西屋29吋電視WT-291Y2 無法選台
只能選65-72其餘選不到

网友:
接收器(tuner)不良 換個接收器試試 應該會ok

网友:
選台設定先跑一次試看看

楼主:
選台設定跑過無法記憶住.第一次遇到這問題

网友:
93c46故障。
更換請先把內碼全部抄下來
新的換上去之後,再將抄下來的數據設定回去。

噗...要有專用的遙控才能呼叫,
另一種方式聽說要改遙控器,
第三種方式我忘了,好像要把ic的某二支腳位接觸一下

楼主:
真希望第三種方式謝謝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