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大,以下的兩種二極體可以一起使用嗎,謝謝

楼主(2011-10-08):
請問這兩種快速整流二極體可以並聯使用嗎,
原本是二個SR360並聯輸出,因一個短路,從庫存零件中找到一個SR306的,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5/CHENYI/SR360.html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6/CHENYI/SR306.html
想請問大大意見如何,還是用二個相同的二極體,較不會出問題
原SR360的零件是用於交換式電源供器上,輸出是6.7v

网友:
1. 兩種快速整流二極體  ==>兩種都是蕭特基整流二極體
2. 兩個 直流特性相近  我是認為可以並聯使用
       SR360   0.70@3A
        SR306  0.72@3A
3. 並聯使用一般以高負載時溫度    兩個不可相差5度C  為最終判定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