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關5*5*5 LED CUBE製作

楼主(2011-10-09):
小弟我最近在網路上看到了許多外國人用LED做了一顆立方體
好奇與手癢之下也打算做一個  於是用google翻譯與好心外國人要了SCH跟PCB檔 還有C 跟HEX檔案(英文極差)
5*5*5的立方體部分已經完成
但是從89S51的控制板宇5*5*5的連接方式  小弟看不懂想請痞酷的高手幫幫忙
小弟我目前在讀高職3年級  想在畢業之前把這個做好 不然高職生涯沒有一件可以自傲的作品..
以下是我要做的東西     http://machdientu.net/led-cube-5x5x5_9176/
如果有違反版規請見諒  第一次發文n_047|

网友:
這個5*5*5是在軟體裡面的寫法,一般用法應該寫成5x5x5 或5 x 5 x 5.

若是你能完全自己設計這個來完,那就真的很厲害了.

若不會設計也沒關係,自己在很久以前也常買電子套件來組裝,因為有電路圖可以學習,零件又齊全,同時又不必洗PCB.

初步的判斷如下:

1. IC1 ULN2803的Q4~Q8,在這裡是控制每5x5為1組的LED共同陰極電源,總共5層,每個輸出控制1層.

2. 電路圖最右邊的5個JP接頭,JP2,JP3,JP4,JP5,JP7,每個接頭負責接5個LED,你可以先假設其由左到右的順序為JP2,JP3,JP4,JP5,JP7,把5x5 LED的接頭分別接到這5個JP,若測試有錯時,再做調整.

3. 按照其它74HC595的接法,IC4 P.10 /MR應該也是接Vcc.

楼主:
所以 JP2.3.5.7 共25PIN  我只要再最底下接在每一顆LED的+
2803A的5之接在每一層上的25顆 LED接在一起的LED
還有不好意思在請問一下 ((( 如何把DXP轉成雕刻檔 ))
只會用99SE
小弟我及時通  tombee50340@yahoo.com.tw  如果方便可以加一下   cube595.rar (584.38 KB, 下載次數: 166)
其他有興趣或是想一起研究的也歡迎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 JP2.3.5.7 共25PIN  我只要再最底下接在每一顆LED的+
2803A的5之接在每一層上的25顆 LED接在一起的LED ...

>所以 JP2.3.5.7 共25PIN  我只要在最底下接在每一顆LED的+
>2803A的5之接在每一層上的25顆 LED接在一起的LED

LED以5x5為一層,把25個LED的負端都接在一起,共5層5x5 LED的負端,各接到IC1 ULN2803之Q4~Q8.

a) JP2 -- 5x5 LED由左算起第1排,由最上層到最下層,第1層LED到第5層LED的所有的第1個LED,陽極都接在一起,第一層LED到第5層LED的所有的第2個LED,陽極都接在一起,...

b) JP3 -- 5x5 LED由左算起第2排,由最上層到最下層,第1層LED到第5層LED的所有的第1個LED,陽極都接在一起,第一層LED到第5層LED的所有的第2個LED,陽極都接在一起,...

c) JP4 -- 5x5 LED由左算起第3排,由最上層到最下層,第1層LED到第5層LED的所有的第1個LED,陽極都接在一起,第一層LED到第5層LED的所有的第2個LED,陽極都接在一起,...

d) JP5 -- 5x5 LED由左算起第4排,由最上層到最下層,第1層LED到第5層LED的所有的第1個LED,陽極都接在一起,第一層LED到第5層LED的所有的第2個LED,陽極都接在一起,...

e) JP7 -- 5x5 LED由左算起第5排,由最上層到最下層,第1層LED到第5層LED的所有的第1個LED,陽極都接在一起,第一層LED到第5層LED的所有的第2個LED,陽極都接在一起,...

>還有不好意思在請問一下 ((( 如何把DXP轉成雕刻檔 ))

這裡有把DXP轉成NC drill,看看是否是你要的,在檔案內以搜尋找較快(Protel DXP),還有其它的轉換方式.
http://cad.ee.ntu.edu.tw/LPKF40manual.pdf

楼主:
我加了圖  是這樣嗎?
我目前是這樣做
因為接上板子不會亮  我供應9V 2.5A
還是需要12V?
我在想是我洗的版子  被我鑽孔鑽壞了(迷你手握電鑽)
所以打算用刻的
感謝你耐心的回答
願意回覆我這不懂的高職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 JP2.3.5.7 共25PIN  我只要在最底下接在每一顆LED的+
>2803A的5之接在每一層上的25顆 LED接在一起 ...

如果方便可以加一下我即時  可能有些小問題要請教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方便可以加一下我即時  可能有些小問題要請教  謝謝~

我沒有即時通.
IC1 ULN2803的Q4~Q8,那一個Bit負責那一層的LED,可能你要自己去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沒有即時通.
IC1 ULN2803的Q4~Q8,那一個Bit負責那一層的LED,可能你要自己去試. ...

我們學校的是禾宇的EP-Q雕刻機0.0
我上面那張圖接法有錯嗎??
還有9V供應5顆紅光LED  有需要換成12V嗎?

网友:
可以自己用洞洞板去焊接囉!只是好累,要layout的漂亮,跳線要少,可不容易。
要加多少電壓,要自己算囉!
要洗板子,要刻板子,趁高職好好利用,不會操作的也可以多問老師喔!學校會有小鑽床吧?鑽起來會很漂亮,就不用傷腦筋雕刻機的問題了。我這學期做專題,已經跑了不少趟回母校借小鑽床,老師都很樂意;我想您要做這個,老師也很高興。

网友:
>還有9V供應5顆紅光LED  有需要換成12V嗎?

LED的設計並不是串聯,所以用MCU的5V來考慮.

LED的迴路:
74HC595 → 限流電阻 → LED → ULN2803 → GND
你要測74HC595的電流,LED的電壓和電流,計算限流電阻的阻值,目前的電路看不出來.
圖中JP的排列位置只是假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們學校的是禾宇的EP-Q雕刻機0.0
我上面那張圖接法有錯嗎??
還有9V供應5顆紅光LED  有需要換成12V嗎?

問你一個問題
你可以把你的線路圖或是成品的圖片貼上來嗎
這樣比較好幫你找問題

楼主:
好  我明天去借相機...

楼主:
不好意思因為圖片太大  所以我只好傳到無名相簿 如果有別的地方 歡迎告訴我  我換空間
如果違反版規抱歉
因為只是試做  所以沒很好看  見諒
如果我的接線沒問題了話  我再重新做一塊板子
(板子可能被我鑽壞了)

不好意思就幫你修改一下圖檔在800*600以內,檔案在120k以內便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因為圖片太大  所以我只好傳到無名相簿 如果有別的地方 歡迎告訴我  我換空間
如果違反版規抱歉

請補照你PCB板背面線路才有辦法幫你抓問題
另外照片要貼上把圖縮為800x600就可以貼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因為圖片太大  所以我只好傳到無名相簿 如果有別的地方 歡迎告訴我  我換空間
如果違反版規抱歉

你在試驗時,可以先把JP2,JP3,JP4,JP5,JP7之其中一個先接上就好了,等試驗可以動作,再分別測試其它的.

例如先測獨立的JP:
1. 先測JP2.
2. 再測JP3.
3. 再測JP4.
4. 再測JP5.
5. 再測JP7.
若發現有問題時,先檢查接線.

測2個JP:

6. 再測JP2,JP3.
7. 再測JP3,JP4.
7. 再測JP4,JP5.
8. 再測JP5,JP7.

測3個JP:

9. 再測JP2,JP3,JP4.
10. 再測JP3,JP4,JP5.
11. 再測JP4,JP5,JP7.
這樣是做比較細膩的測試,也較容易發現問題點,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測.

楼主:
感謝幫我轉圖 電路板部分 這幾天我等學校雕刻好再重新做一塊
補貼 感謝各位熱心幫忙

网友(2011-12-21):
有C 跟HEX檔嗎 我也想來DIY一下
msnskype@hotmail.com

楼主:
已寄給你嚕  各位不好意思
最近要考乙級  沒時間用
有需要此相關檔案可以跟我拿
我及時通tombee50340@yahoo.com.tw

楼主(2012-02-11):
已作完成  感謝各位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