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CMV CT-726D 開機後無畫面 電源燈是藍色

楼主(2011-10-09):
CMV CT-726D
Model/型號:A170E1-05
開機時候都不會有畫面.電源燈是藍色
但如果仔細看的話是有畫面的 只是燈管不會亮
是燈管壞調呢?還是說機板哪裡壞調呢?
如果是燈管壞掉有可能一次壞4支嗎?
我有拍機板.請各位高手.幫我看一下.幫幫小弟我
小弟是新手!!!

网友A:
應該有保險絲燒斷,所以4支都不亮.第三張圖右上角好像有一顆F1量看看是否開路.
有晶體故障, 保險絲才會燒斷. 查一下8pin的..應 該是mosfet是否正常.

网友:
保險絲若燒了
可能後級有短路
要先檢查一下後級
不然直接換上 有再燒的風險

网友B:
先檢查外 接的變壓器
這型常壞的就是變壓器老化
拆開來看看或換一顆變壓器
建議直接拆了

网友C:
外接變壓器先檢查+1
(尤其是APD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該保險絲燒毀的話,AD板是不可能開機,
而電源燈也不可能出現藍色燈,
也不可能仔細看的話是有畫面。
該考量的是高壓電路板吧!

网友:
外接變壓器跟燈管接頭

网友:
用力的敲開變壓器外殼吧,小弟症狀跟您一樣,不要像小弟一樣搞了老半天才發現問題是變壓器電容爆了

网友E:
問題類似 燈管 OR 高壓版 問題
你檢測 下 高壓版上Q 編號的 是否有短路 與U系列的是否有短路
最壞打算就是OZ 960G NG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接變壓器先檢查+1
(尤其是APD牌的)

請問如果是變壓器壞掉.現在要買神麼牌子比較好呢?
那我這顆好嗎?是神麼牌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檢查外 接的變壓器
這型常壞的就是變壓器老化
拆開來看看或換一顆變壓器

我聽從大大的建議所以我又把變壓器拆開了...@@
這樣健康度應該不錯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險絲沒壞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有保險絲燒斷,所以4支都不亮.第三張圖右上角好像有一顆F1量看看是否開路.
有晶體故障, 保險絲才會燒斷. ...

F1好像正常我也不知道正不正常.請各位幫我看一下.謝謝
查一下8pin的..應 該是mosfet是否正常. <<<哪一顆??該如何量起?

网友F:
引用 楼主:
F1好像正常我也不知道正不正常.請各位幫我看一下.謝謝
查一下8pin的..應 該是mosfet是否正常.  ...

從U3、U4這兩顆MOS查起。確認沒問題後,再確認OZ960G是否滿足工作條件(但在不了解其接腳定義與運作原理,不好查。),再查變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問題類似 燈管 OR 高壓版 問題
你檢測 下 高壓版上Q 編號的 是否有短路 與U系列的是否有短路
最壞打算就是 ...

怎測量壓版上Q 編號的 是否有短路 與U系列的是否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從U3、U4這兩顆MOS查起。確認沒問題後,再確認OZ960G是否滿足工作條件(但在不了解其接腳定義與運作原理 ...

請問U3、U4這兩顆MOS如何測量?我是新手教教我!!我會很認真學習的!!拜託各位的幫忙!!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U3、U4這兩顆MOS如何測量?我是新手教教我!!我會很認真學習的!!拜託各位的幫忙!!謝謝 ...

MOS的量測論壇內有資料。您自行找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保險絲沒壞喔!!

你量錯保險絲了喔, 你量的這顆下面還有一顆更大一點的(在PI板這邊)

网友A:
引用 楼主:
F1好像正常我也不知道正不正常.請各位幫我看一下.謝謝
查一下8pin的..應 該是mosfet是否正常.  ...

同樣都是保險絲.
你覺得上面那顆小的F1跟下面這顆大的F1指針位置為何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量錯保險絲了喔, 你量的這顆下面還有一顆更大一點的(在PI板這邊)

f1最大顆了 2個板子最大顆就是f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樣都是保險絲.
你覺得上面那顆小的F1跟下面這顆大的F1指針位置為何不同? ...

不是這樣子的.f1只有一個.我上面跟下面得指針是指一樣的地方我是要用給大家看說我真ㄉ是量測f1(說白一點就是證明我有量測^^).下面哪一張就是他ㄉ數據..所以這樣正常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U3、U4這兩顆MOS如何測量?我是新手教教我!!我會很認真學習的!!拜託各位的幫忙!!謝謝 ...

新手的基本功就是看零件編號找Datasheet.
還要學會看datasheet, 瞭解零件腳位, 如何動作,自然能判斷零件是好是壞.
一般MOSFET我都是先量G,D,S是否短路. 有短路情形再拆下來量一次確定好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這樣子的.f1只有一個.我上面跟下面得指針是指一樣的地方我是要用給大家看說我真ㄉ是量測f1(說白一點 ...

不好意思,沒看清楚,重發如下.

同樣都是保險絲.
你覺得上面那顆小的FP1跟下面這顆大的F1指針位置為何不同?
保險絲的特性你了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如果是變壓器壞掉.現在要買神麼牌子比較好呢?
那我這顆好嗎?是神麼牌子的呢?

您照片中這款變壓器故障機率比起另一款要低很多

若您使用指針電表,可以轉到直流電壓檔測試螢幕啟動瞬間輸入19V的變化

网友G:
這台燈箱的,有看到畫面代表T-CON及AD是好的,原因在高壓,我修過好幾台都是壞燈管而且一次都會壞2-3隻,先查一下燈管最好一次都換掉,露天有連箱子一起賣的,板子上的零件不是易損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沒看清楚,重發如下.

同樣都是保險絲.

這我就不知道為神麼指針的位置為何不同!!
這就要請問大家了的說!!因為我是新手!!抱歉黑..
保險絲的特性我不了解阿..因為我是新手..希望來這邊可以讓大家牽我這位新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台燈箱的,有看到畫面代表T-CON及AD是好的,原因在高壓,我修過好幾台都是壞燈管而且一次都會壞2-3隻,先 ...

照你這樣說有可能一次壞4隻?

网友:
看來是打鳥的...非本科系,零件的認知=0,
講太深又聽不懂,建議用更換模組的方式維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你這樣說有可能一次壞4隻?

有可能,我拆下的有1、2台是4隻燈管都燒黑的,所以還是要先以燈管測試器測一下燈管是否正常,燈管沒測就直接修版,當然會找不到問題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你這樣說有可能一次壞4隻?

壞一隻也會這樣!!因為保護....

网友:
請問是壞燈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