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燈管呢?
火..

楼主(2011-10-09):
由於在此網站學了許多修理LCD螢幕的知識,而且在昨天修好了一台液晶電視,更增加了我修理的信心,
於是趁今天放假日沒出去趴趴走,將之前曾經送修被退回來的一台BENQ19吋LCD螢幕拿出來練功,
拆開外殼後發現電源供應板有好幾顆電容都報了,於是就一一將電容全部換新,檢查電路沒看到有其他明顯壞掉的地方,將線路復原後插上電源,按了電源開關後指示燈有亮,還是黑屏, 關掉電源重新檢查,這時心裡七上八下的,該不會是心裡所想的吧?
東摸西摸, 疑!!這高壓線怎麼鬆鬆的,稍微用力一拉,整個線都拉出來了, 另一條也拉拉看,又拉出來了,一看線頭是剪掉的,再費了一番功夫拆了機殼找尋燈管,哇 ! 我的燈管呢? 放燈管的地方空空的,這螢幕自送修回來都沒動過,現在發現燈管不見,一定是被動了手腳, 老闆ㄚ! 老闆!  你怎麼可以做這種事呢? 請問如果你碰到這種事,你該如何處理? (螢幕拿回已經3個多月了)

网友:
前不久有一個社會案件,就是LCD TV送給隔壁修。報價太高不修了,就去問別家,別家說東西被偷了。

結果就上門理論,店家死不認帳。當然開頭就有講了,「社會案件」。

開店還是要有基本道德。別人的東西不要拿、人家不修原物歸還,這樣才不會被人說。

网友:
對了,這篇與維修技術完全無關,應當移到「打屁閒聊」去。

网友:
要移到打屁閒聊喔!! 這有關於到神麼技術呢?

楼主:
對不起! po錯地方,煩請版主幫忙移一下!!

网友:
人生如果不小心吃了一點別人的小虧,認了就算了。以後不要去找他就好了。反正燈管也舊了,為了舊燈管惹出事來也不好。

這處理方法有兩種:一是花幾百元去買新燈管;另一是等以後有拿到舊料再修。

看得開就小事,看不開就大事。你去找他,他也不會認帳的。
(這些不好的維修業者大概是賭你會丟掉,賭錯了)

网友:
生意要長久,還是要有誠信,要不然夜路走多了,就會遇到.........

网友:
大大,等你會修,就不需要拿給別人修ㄚ!搞不好你可以接CASE,然後把騙你的商家比過去!

网友:
如果你非常的不甘心那你可以把那個店家公告出來
但是如果你去把它修好那你的功力又增加了許多
或許你會感謝那個不良店家給你這樣難得的機會

网友:
公佈店家名稱.地址.
他拆燈管有何屁用.線多剪斷了.還要再接一次.

网友A:
說不定面板也被掉包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說不定面板也被掉包ㄌ

+1..

他那麼功夫只拆燈管?

搞不好整塊板都給你換了..

网友:
不宜全部公佈該店家之資料
不然恐有涉及誹謗之情事
請多加留意  縱有上述之情事 除能證明 否則應審慎為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他那麼功夫只拆燈管?
搞不好整塊板都給你換了..

我也是這麼想,可是誰知道他會這樣做,況且過了幾個月,要證明也不可能的事......

网友:
2隻燈管160也要A...
真的是太黑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這麼想,可是誰知道他會這樣做,況且過了幾個月,要證明也不可能的事...... ...

沒辦法,就是要吃虧.......店家留給老天收拾,哪天遇到了

鐵板,他會為他的行為付出代價.......希望他有後悔的機會..

网友:
純屬猜測
感覺是燈管壞掉, 拆開確認並報價,
因故退修 ,店家偷懶直接剪斷鎖回外殼退件.

楼主:
1.退修為何要剪斷線?
2.直接剪斷線為何燈管不見?
3.有可能是整塊板都給換了!
4.他是說無基板可換而退修,非報價太高送修者不要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1.退修為何要剪斷線?
2.直接剪斷線為何燈管不見?
3.有可能是整塊板都給換了!

都3個月了~~你能如何~~
如是當天~~發生的你還可以跟他說~~
知道一家店的為人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3個月了~~你能如何~~
如是當天~~發生的你還可以跟他說~~
知道一家店的為人就好!!

就是無奈ㄚ!  如果早一點發現此網站就好了!

网友:
想到之前送修機車的經驗~~~一台三陽高手125換了2家都修不好(油路電路都出問題),直到送了第三家,老闆就問我最初的故障狀況及送修店家,因為有一些原廠零件已經被換了【非原廠的舊品】,我當下聽了真是氣到不行!但又不知道是哪家給我換的(因為之前這兩家的收據根本也沒寫到有給我更換這些零件);我很確定我的機車買來至今,修理只在這兩家機車行過過夜,但是又沒證據也不知道哪一家動手腳,只能說大家以後送修東西真的要注意店家口碑~~~~

网友:
這真是件誇張的事,還好我沒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他那麼功夫只拆燈管?

已經買了燈管,等假日來試試看,如果面板被換掉就殺肉了!!

楼主:
燈管買回來了,接上去會亮,可是當我費了一番工夫拆開機殼 面板 等三四層殼後,才發現我買錯尺寸了本機用0.9CM 我卻買0.7CM的, 真是 *@*@$^??.... ,還得再買一次,但願面板能夠安在,不然花了錢買了燈管還修不好那就太殘念了!!!

不知道有何方法可以先測面板好壞?

网友D:
只是粗細不同其實沒有關係,長度一樣就好了

另外要在背光不亮下初步確認面板好壞方式就是用手電筒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粗細不同其實沒有關係,長度一樣就好了

另外要在背光不亮下初步確認面板好壞方式就是用手電筒看 ...

因為他的壓克力板是0.9CM 所以需管架是0.9CM的尺寸才放得進去,0.7CM會卡到壓克力板,我也嘗試將管架夾開還是不行,只好作罷,反正已經打算要找一些回收品來練功,就留著以後用!!

网友:
是阿~~在面板正常顯示的情況下,沒有背光源可以透過手電筒照射
看看面板顯示的圖案是否正常....要是面板壞掉了就可以提早收工免
的白忙一場..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為他的壓克力板是0.9CM 所以需管架是0.9CM的尺寸才放得進去,0.7CM會卡到壓克力板,我也嘗試將管架夾開還 ...

那到底面板顯示正常了沒?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到底面板顯示正常了沒?

因為燈管沒安裝好,還沒測試面板顯示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