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奇美DTL-637S200影像偏白﹝完修﹞

楼主(2011-10-09):
這台37吋的LCD電視,畫面開起來偏白,整個像矇上了一層白霧一樣,但還是可以看到畫面跟聲音,選單也是一樣篇白!是邏輯板故障還是哪裡故障了....
整個拆開後
邏輯板壞了ㄇ
補個開機畫面,OSD選單還有殘影哩
剛不小心把這東西塞進t-con上方,拿出來就沒殘影了
排線清了狀況一樣

所以是邏輯板的問題還是主板的問題?還是需要進入工程模式調整?

完修!更換AUO T370XW02 V5      T-CON後完修,第一次修液晶螢幕超開心的!

网友:
我猜t-com裡的東西..

网友:
面板電壓問題 看看軟排有沒有氧化喔
因為有殘影了
是T - COM上的軟排 也就是COF的軟排(目視是否可見氧化)
殘影會很快消失嗎 還是不會消失

网友:
t-com上右上角那個IC掛了 應該是:)AS15-F

网友:
VCOM電壓異常!

网友:
面板問題

网友:
應該是AS15-F

网友A:
恭喜大大,,,,,,,, 完修 ~~~~~~~~  一塊  T- CON  要多少$$  ???

网友:
我猜是 T-CON  板上, ( 原件老化ㄋ)  , 應該換一塊 新的 T-CON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大大,,,,,,,, 完修 ~~~~~~~~  一塊  T- CON  要多少$$  ???

我買別人拆機的!Y拍買的!600不含運﹝半年保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