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CITIZEN 7吋車用液晶電視線路改裝

楼主(2011-10-09):
這一台電視的tuner是日規機,臺灣國內無法使用。
要用av功能很麻煩,乾脆把線路改裝一下,讓它使用更方便。
機器正面

日規的TV Tuner & Switcher System,台灣人製造出自己不能使用的東西...

機器型號

插頭

從中間把它剪斷

用三用電錶找出正極

找出負極

找出影像訊號線

先測試一下是否正確,以免做白工

找一塊廢版,取下電源插座

很暴力的把它鋸下來

將背蓋挖出一個位置讓電源插座使用

將電源插座找個適當的位置放上去

電源插座完工的樣子

找一個適當的訊號母座

挖出放置訊號母座所需要的位置

將影像跟聲音的訊號線接上

把所有的線接上的樣子

連接訊號來源

播放時的樣子

謝謝大家的收看

网友:
很好的說明  不錯的教學
謝謝分享辛苦了

网友A:
恭喜大大,多了一台螢幕可以用!話說回來,它應該是有用途的吧!

网友B:
很好的線路改裝體驗
辛苦了又鋸板又挖孔  還要拍照分享

有一些小建議
1). 如圖取下廢版電源插座時 若是順便把電感一起移植過來 對電源濾波會有幫助
       可惜改裝位置後面有電容可能撞到  再鋸'L' 形太厚工了

2). 纜線彎曲壓迫接頭  容易使[接頭與纜線] 接和處斷線
     為緩和壓迫
     不如長接移下些黃色箭頭 可惜那個地方已經斜削角底部  不能挖了
     另一個方式 如紅色箭頭  繞一圈後 把壓迫地方 限制在繞圈處

3). 新加入VIDEO 的這種型式的接座  耐久性不佳

4).  原接頭PIN腳功能可以提供一下嗎?  這樣對參考價值會提高許多

5).  板子DATA-CODE 是 0348  應該是2003 10~12月製造 有點年份了
      幾個重要的電源濾波電容 不如趁機換新  例如背光電路那個電源濾波電容

网友:
這也可以改那個倒車CCD用....(卡車)

网友:
好棒喔  感謝大大的分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大大,多了一台螢幕可以用!話說回來,它應該是有用途的吧!

大哥英明,我在網路上買了一台多媒體播放器,準備用它來當監看螢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線路改裝體驗
辛苦了又鋸板又挖孔  還要拍照分享

謝謝你的建議。
你畫的箭頭真漂亮。

网友:
其實若沒有必要,也可考慮直接廢除原本的DIN插座直接改接AV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