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OZO V901 狀況 電源燈 與 螢幕 一起忽明忽滅

楼主(2011-10-09):
小弟非專業維修人員
以前只有螢幕維修2~3次diy更換電容、晶體經驗

朋友的V901以為還是跟之前通常有問題的D1691更換為 C5707 及0.22uf 高壓電容
換一換就ok了,但更換完卻問題還是存在
(圖1:上排更換為下排組件)

上排更換下排

上排更換下排

爬文,參考了HappyMaChi 大維修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19570-1-1.html
文章指出燈管有可能老化,
同樣也發現有一隻燈管末端與絕緣橡皮發生黏住的狀況,
正清潔橡皮上面留下硬化的物質時,不小心用斷一根燈管= ="
買了燈管也換了...但問題還是存在

所幸把全部的電容1000uf及470uf換了
其他沒有備料就沒換了~
(圖2:有記號的是更換過的電容)

有記號為更換電容

有記號為更換電容

說也奇怪~竟然正常了....
開機了兩小時都ok....

沒想到隔天再度開機又發生同樣狀況,
冷機下開機後正常,
經5到10分開始,電源燈與螢幕一起 明..滅..明..滅..
經 明、滅幾次後又正常,之後不管開關機都正常,
似乎只有冷機開機才會發生狀況...

打算連假後把其他未換的電容換一換
包括懷疑爆掉的400 V大電容
(圖3:似乎爆了)

懷疑爆掉

懷疑爆掉

在換之前先麻煩大家抓問題所在~
感恩~

网友:
你的400V 電容負端好像都流湯了~用電容表量一量應該會是壞的~

网友:
最大顆的電容看來是掛了沒錯,底部真的有異樣

楼主:
感謝 abodk大 米達大
終於有個方向了,看來是大顆電容出包...
拍謝~小弟非專業維修,沒有電容表可量,只有傳統三用電表應付小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abodk大 米達大
終於有個方向了,看來是大顆電容出包...
拍謝~小弟非專業維修,沒有電容表可量,只有 ...

哈哈~我也是個新手拉!~如果是只有三用電表的話,你可以用電阻檔簡單測試一下,先把電容短路放電,在把三用電表調到電阻檔位的1k或10k範圍,然後紅棒接到負端,黑棒接正端,你會看到電表會先從無限大—>有電阻值—>無限大或接近無限大的變化,如果有這樣的過程就算是好的,整個變化時間要看電容量,如果越高充電時間就會比較久,不過這樣的方法還是會不太準確,如果有想要接觸這方面的話,我也還滿建議去買一個電容表的,之前我也是聽其他大大的建議去買了一台,真的很方便!因為這樣我才能找到有問題的電容~~

网友:
加油---快要完修了、、、

网友:
大電容底部接腳有異狀、凸頂都是已經明顯異常的狀況
剩下的內傷情形就得使用儀表確認

网友:
照片會說話...沒錯!
確定大電容是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