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冰箱故障了

楼主(2011-10-10):
請問各位
冰箱如果門沒關好
一整晚
然後隔天早上發現冰箱裡面都是小水滴
想說沒關好再重新關上
到中午回來
除了冰箱裡面電燈會亮之外
感覺冰箱都沒有聲音 也不會冷
請問大家 我們家的冰箱怎麼了

网友:
可能壓縮機的過載保護啟動了

楼主:
那我可以自己處理嗎
感謝

网友:
門沒關好造成熱空氣侵入,冷熱交替之下冰箱結露
除了看的到冰箱上緣處有水珠之外,冷凍庫後方的風扇馬達周圍也會結露
風扇馬達周圍的水珠最後會結成冰柱,結果將扇葉卡住,造成風扇不轉空氣循環不良,冰箱就不冷了

必須將冰箱插頭拔下,上下冰箱門打開退冰2小時,再將融化的水擦拭乾淨,重新上電即可恢復正常

楼主:
我已經把插頭拔下一整晚
再插上
除了燈有亮之外
感覺冰箱完全沒有動作(完全沒有聲音)
這樣是壓縮機壞了嗎
感謝

网友:
能告知冰箱型號嗎? 最好能夠有照片

冷藏室門關起來,冷凍庫門打開,面對冷凍庫右側面靠近門的地方有一個開關,用手壓下去不要放開,有聽到冷凍庫內風扇轉動聲音嗎?

用手碰一下後方底部壓縮機,看是否壓縮機有在運轉?

网友:
冰箱門沒關好一整晚有可能除霜熱器or溫度保險斯以OPEN因為整晚除霜時間一起動除霜系統有可能異常,D-THM OR S-THM OR 除霜熱器會壞,運氣好一點可能除霜定時器不良~~~運氣不好就...壓縮機掛點(舊冰箱的話一直運轉沒啟動保護)

楼主:
感謝大家指教
我已請三洋服務人員來看
他說除霜器跟保險絲(還是什麼開關)壞掉
要更換總共$1500
另外先幫我弄可以暫時恢復正常
明天要換零件
謝謝大家幫忙

网友:
除霜感溫跟73度保險絲

网友:
三洋冰箱溫度保險絲如果燒斷,狀況是電燈不亮.風扇不轉,但是壓縮機會轉

因此如果說是溫度保險絲燒斷,這個說法很值得懷疑 ? 因為你的電燈還會亮

你說維修員先幫你弄可以暫時恢復正常,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覺得你的冰箱因
該不是電子式的,猜得沒錯的話因該是溫度開關壞了

网友:
換一顆行程計時器 冰箱後面 有個黑核子 打開 裡面有電容  跟另一顆行程計時器  即可 我剛玩修好一台

网友(2011-11-12):
那個就是大家說的"除霜定時器"因內部齒輪可能崩牙卡住了....造成除霜完成後無法自動進入啟動運轉.....所以服務人員先行將將"除霜定時器"手動旋轉至運轉位置....按73度溫度保險絲若燒毀....轉動定時器也是無法啟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