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般電容更換固態電容的規格

楼主(2011-10-10):
各位大師好n_002|
小個手上一塊朋友壞掉換下來的主機板(P43),詳細看發現幾顆電容爆(流湯)了
想說這板子自己想死馬當活馬醫給自己的電腦用,板子上3種規格的電容小的想換成固態電容,

爬文得知固態電容跟一般電容有差異,想請教各位大師,以下各類型電容更換成固態電容該換多少uF和電壓?

470uF / 16V
680uF / 4V
1000uF / 6.3V

有勞各位大師抽空幫小的解答一下,感謝n_148|

网友A:
只要容值一樣就好 , 電壓值要一樣或大些都可 -  不可變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容值一樣就好 , 電壓值要一樣或大些都可 -  不可變小 .

感謝 oscar168 老師指導,小的這就選購電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oscar168 老師指導,小的這就選購電容了

裝電容時要注意的是 如 ( 華碩 或 華擎 ) 的板子電容 + , - 極性可要看清楚再安裝喔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裝電容時要注意的是 如 ( 華碩 或 華擎 ) 的板子電容 + , - 極性可要看清楚再安裝喔 , ...

了解,這點小的有在站內看到相關的文章,感謝感謝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26626-1-1.html 參考看看吧
不過建議換日系電解電容就很好用了

网友:
如果是技嘉版子可以送回去換電容 不檢修就不用錢

楼主:
感謝 aecom,howard2010,SUGO-ZIP  三位大大提供的訊息,
小的都有前往拜讀,以及技嘉官方網站查看,感恩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