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32吋 KLT-321 有聲無影之問題重重 (已解決)

楼主(2011-10-10):
此機的問題點跟一般的有聲無影之問題都相似(背光板無亮)
剛開始,帶回來拆機後檢查電源板電源有無爆電容情形
接著試開機後,燈管亮了,畫面出現了,接著量測到高壓輸出電壓22.9V,供電正常
燒機30分鐘後,皆為正常,裝機後 又燒機2~3小時後正常
載去給客戶測試都OK。
過了2天後,客戶打來說又一樣的情形了
載回來後購買相似度高的高壓板更換,插PIN有些出入,自己跳完線路後測試,燈管亮了
畫面也有了,一樣又燒機2~3小時正常
重點來了!!放著待機有3~4個小時左右,要再開機,一樣又是有聲無影
請教各位維修大大,這是哪裡在搞怪!!

10/24 回報...
仔細的檢查1~2週,查出高壓板在無工作(燈管沒亮)的情形下,電壓板升壓到28v之多,造成高壓板啟動電路的保護作用
,維修電源板供電情形,燒機及待機後皆正常工作!
ps:抱歉沒有拍圖,只好口述!

网友:
有聲無影.背光有沒有亮差很多.

楼主:
背光沒有亮~

网友:
查看看這個ad主板的點燈開關電壓
才有下一步 的 檢修  步驟喔

楼主:
ad主板的點燈開關電壓接到高壓板的(on/off),電壓值為5v

楼主:
下午6點,背光板又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主板的點燈開關電壓接到高壓板的(on/off),電壓值為5v

正常是否穩定
開不起來電壓多少
先不負載 看電源板24v 是否不足
另一個方向為檢察(高壓板)每支燈管負壓(負載)安培數
如有新的電源板(更換測試)是否為電源(電壓)不足
因為不明顯的問題是要多方測試(保招牌喔)
如測試完畢 請告知

网友:
查燈管+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是否穩定
開不起來電壓多少
先不負載 看電源板24v 是否不足

正常是否穩定 (穩定)
開不起來電壓多少 (開不起來電壓為28v)
先不負載 看電源板24v 是否不足 (不負載電壓28V)
另一個方向為檢察(高壓板)每支燈管負壓(負載)安培數 (無儀器可測)
如有新的電源板(更換測試)是否為電源(電壓)不足  (無新的電源板)
因為不明顯的問題是要多方測試(保招牌喔)
如測試完畢 請告知

网友:
把電源輸出端補焊

楼主:
如果不關機直接拔插頭,畫面會閃一下

网友A:
問題縮小為電源板
燈管問題
您的電源板24v電壓怪怪的
不知電源板旁有沒有35v 的電容
可以量看看 還有前端的啟動電容
也要檢查喔
看看電視正常時 影幕會不回有明亮不一(情形)
因您無(電源板)可以測試喔
看看會不會改善
等你回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縮小為電源板
燈管問題
您的電源板24v電壓怪怪的

24V電壓旁有一顆220㎌/35v跟680㎌/35v
再往電晶體那裡看,還有3顆小電容耐壓也是35v的
至於啟動電容的話,他是靠主板去驅動供電,應該沒有吧 (個人猜想)
原本背光板又不亮了,量完後再接上去又正常了(用數位電表量是22.9v,先前量也是這個數值)
檢查螢幕也不會有明亮不一的情形
小弟新手,可能檢查的不夠明確,望大大見諒

网友A:
不知你手上有沒有電容表(拆下量一下)或是更新  這5個全換新
看電壓是否穩定(個人感覺是電源板壞掉)
造成啟動不正常
請您記住這句( 電源打開就有24v的電壓 要不要亮是靠ad主版下指令喔(開或關))
那這樣您說:要查或不查呢
假設(電壓不穩 供應主版驅動不足以進行下一個動作)哪我要開或關呢ad板要不要下指令呢)
我也是新手 只能提供我知道的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24V電壓旁有一顆220㎌/35v跟680㎌/35v
再往電晶體那裡看,還有3顆小電容耐壓也是35v的
至於啟動電容的話 ...

如果您覺得我的回答可以
請你附上機板漂亮的照片
我相信會有更多人  會回答
你的問題

因為附上照片 會能更明確的回答問題
也比較不會誤判(問題點)

网友B:
此故障屬不定時發生
之前有遇到過同機種
換上全新電源板
就沒再回修ㄌ
提供您參考

网友:
整台的零件除了面板我都有,有興趣再pm我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手上有沒有電容表(拆下量一下)或是更新  這5個全換新
看電壓是否穩定(個人感覺是電源板壞掉)
造 ...

我把我量測的跟大大解說一下
1.當我將電源插上去(待機狀態),量測24V那裡0V輸出,量測電容那裡也0V輸出
2.當我開機了,背光板亮了,畫面正常出現,量測24V那裡有22.9V的電壓輸出。
3.當我開機了,背光板不亮,畫面黑屏,量測24V那裡有28V的電壓輸出。
4.當我開機了,無加負載狀態(拔掉高壓板的排線),量測24V那裡有28V的電壓輸出。
以上是我的量測過程....
我也想附上機板的照片,但只有手機,近拍模糊拍不出清楚,跟馬賽克差不多
至於後續的維修,等維修好了再跟各位做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故障屬不定時發生
之前有遇到過同機種
換上全新電源板

感謝大大提醒
手邊沒有這塊新品的電源板
需要跟零件商買一樣的來做測試
如果証實了不是電源板問題,零件商那邊也不能夠退貨
不然在檢測的方向更為縮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我量測的跟大大解說一下
1.當我將電源插上去(待機狀態),量測24V那裡0V輸出,量測電容那裡也0V輸出
2 ...

電容更換了嗎

网友:
"當我開機了,背光板亮了,畫面正常出現,量測24V那裡有22.9V的電壓輸出"
"當我開機了,背光板不亮,畫面黑屏,量測24V那裡有28V的電壓輸出"

沒接負載電壓上升至28V(正常)
有接負載電壓下降至22.9V(可能電容容量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