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電視有電源但無影像無聲音

楼主(2011-10-10):
請教前輩,東元電視TC-2815CM用遙控器按,繼電器接點有聲音,但無法開啓畫面,請問是什麼問題,
請大大幫忙?...........感恩!!

网友:
電源電路、系統電路、高壓電路都有可能壞掉!
其他的就要去博杯了!

楼主:
請教前輩,東元電視TC-2815CM用遙控器按,繼電器接點有聲音,但就是無畫面,請問是什麼問題,
請大大幫忙?...........感恩!!(是電源的IC701有問題嗎不知如何測好壞?

网友:
測量B+電壓如果有約DC130,表示STR5141是好的。

如果沒有130V,斷電之後要量測時,要注意須將橋式整流的那顆大電容放電,
以免被電到....

楼主:
請問運算前輩
STR 5141要如何測量好壞或正常,
是用歐姆檔或量電壓,
會不會是電容開路,因B+無DCV130V

网友:
按順序 紅黑 交換量 (例 第一腳 黑棒 第二腳 紅 換過來 第一腳紅棒 第二腳黑棒)
每一腳都試看看 如果有呈現 短路現象 基本上都是壞掉(每一個元件特性不同 除非是本來就這樣)
不然都可判定(如果有一樣IC可以量看看 下次遇到就輕鬆很多了)

网友:
上電測第3腳,如果有直流150V,表示穩壓IC故障
拆下來量,指針電表以1K檔,測1和3腳,如果雙向導通,表示穩壓IC故障。

怎麼用電錶測好的不知道。
但可以上電測量第4腳DRIVE,看有沒有瞬間波形。
噗...

网友:
str5141g掛了可能性百分之八九十,這型的機器橋式整流滿爛的,見議你一並換掉

网友:
R717旁邊那藍色的零件是電容器嗎 ?  看外型有點像套了絕緣套的保險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