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KLIMO GmbH 分離式前級改機改到燒管子

楼主(2011-10-10):
這是一台有相當年紀的電源分離式前級管機,和先前 ms7758 君送的板子的線路只差一個 PHONO 部份,
據稱因為有啍聲送修了好幾次,一直沒改善,而且竟然把 TELEFUNKEN ECC88 燒了四支!
簡直是在燒金子嘛!而燒掉的管子都是在 1,2 腳間產生裂痕,
這個型號的管子好風評我就不用多說了,市場上燒掉一隻就少一隻,因為原廠已不再生產!

這前級是電源和放大部份是分離的,卻是有惱人的啍聲,一般來說分離式的前級,比較不易產生啍聲,
如果產生啍聲的話,各位看官您會從那裏著手改善?

我知道論壇裏有許多高手,也有自行開發管機的能力,相信對這個一定相當拿手的,
OK! 先看幾張圖片,看看到底為何被改到會燒管子:

這張圖是借綱上借來的

PHONO RIAA 部份電路圖

LINE 的部份 1,7 腳被切開,由第一腳跳線至輸出端,少了緩衝級,而且訊號反相了,
對照 LINE 那張圖,相信看官們會更清楚,如果這是您心愛的機子,
被改成這樣,您會覺得怎樣?

ECC88 的另一組,柵極被切離電路,但是屏極高壓仍在,當另一組三級管正努力工作時,
這半邊的三極管的柵極卻是浮動的..........這電路還可以正常工作嗎?

网友:
接地必須在同一個點往外擴分歧狀,不能有圈狀迴路,否則會有亨生

网友:
應該是屏耗過大,所以就過熱了,被切開的線路要接回去會比較好,或改SRPP線路,都會比較穩定。

网友:
通常哼聲要注意接地迴路<分離式的電源<更要確定是否接好。

网友A:
不知道該說什麼好......手那麼癢幹什麼?且搞到有哼聲產生

想輸出電流大一點為何不把ECC88換成6H3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該說什麼好......手那麼癢幹什麼?且搞到有哼聲產生

想輸出電流大一點為何不把ECC88換成6H30呢? ...

這是USER 送到唐X ,只為改善啍聲卻給搞成這樣,實在無言,
冤枉的是連燒兩次管子(四隻),獟掉管子當然要他負責,
只是心愛的器材被整成這樣,是送到我處 USER 才知道,

网友B:
德律風根...而且還是ECC88...四隻都可以買一台APPJ的6F3管機了..............

网友B:
目前還沒燒過管子..能告訴我燒管子會有啥狀況嗎?會紅屏?燒完後就沒聲音了?那裂痕會讓管子漏氣?

第一腳是其中一邊的屏極,所以那邊過熱才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德律風根...而且還是ECC88...四隻都可以買一台APPJ的6F3管機了..............

這倒是真的,但 ECC88 會有好評是不可否認的。

我喜歡玩音響,但卻是個木耳朵,細微的聲音是無法聽到或查覺的,
但有些人實在不簡單,那些細微的聲音,或是不同音色都能查覺出來,
說那德律風根的 ECC88 音色多好,偶真的無法感受得到,
感受到的是有機會搞這種器材,和所帶來的好處,這才是重要的,不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還沒燒過管子..能告訴我燒管子會有啥狀況嗎?會紅屏?燒完後就沒聲音了?那裂痕會讓管子漏氣?

第一腳 ...

燒管子的情形是 pin 1 和 pin2 的裂痕,那裂痕一定會造成漏氣,一漏氣管子當然燒了,
至於會造成裂管的原因尚不清楚,但從線路圖中來研判,柵極浮接造成高頻振盪的可能性極高,
原圖中所使用的鑾生管,一級負責電壓放大,另一級做為緩衝極,具有電流放大和阻抗匹配的做用,
以我的看法,若要改善啍聲,我會用示波器觀察屏極的濾波電容,而不是改主動元件,
就像前面幾位朋友的看法一樣,啍聲的來源大多來自接地不良,或是接觸不良所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燒管子的情形是 pin 1 和 pin2 的裂痕,那裂痕一定會造成漏氣,一漏氣管子當然燒了,
至於會造成裂管的原 ...

音量VR外殼我都會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