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

楼主(2011-10-10):
有朋友問了我一個問題,有興趣的可以回答看看.

在101頂樓放一個水塔,從水塔底部接2條管徑相同的水管,一條到80樓,另一條到1樓.

請問同時間開啟,那一條水流量大?

我是回答1樓的.

网友:
其實一般像這種大樓,水管的配法都不太一樣,大多有減壓閥,否則水管很容易就給它破掉 >_<

像我以前還有在接 RO 時,就有這種 CASE,沒減壓閥的話,所接的管線一下就撐破了。

以樓主的例子來說,如存在的話,以水壓來說,高度差愈大,水壓愈大,流量自然就大,所以我想應該是 2.。

网友:
流量取決於負載,與樓層數無關。

网友:
80樓水流量大
在流體動力學中,流量指單位時間內通過特定表面的液體的體積

网友:
偶也猜一樓的
頂樓到一樓的水壓
比頂樓到80樓的水壓

水流量
因為截面積一樣
等於沿管線的流速乘以截面積

Bernoulli equation: (u[sup]2[/sup]/2) + g△z + △p/ρ= 0

网友:
假設把 水壓 看成 電壓 把 水流 看成 電流 把管的阻力當成電阻 !!!
那麼 我們假設水流至 80樓 時產生了阻抗為 8
則流至1樓時阻抗是10.1 , 因此水流至80 樓時
水流= 101/8 = 12.625

而水流至1樓時則 水流=101/10.1  = 10

所以前者的流量比較大 !!! ???

p.s 水是從 101往下流 所以 壓力是一樣的 ??? , 但是阻抗不同 , 流到80樓時 的阻抗小
   流至1 樓時的阻抗大 !!

修正 :  [因此水流至80 樓時 則 水流= 101/8 = 12.625]]
            應該是 (101-80)/8 =2.625

結論是流至一樓的流量比較大 !!!!

网友:
如果管內是空的
同時從頂樓同時開,結果將會是一樣的

如果是80樓&1樓同時開
那1樓的水壓,勢必會比80樓高很多
水壓高,流量自然就會比較多
畢竟101樓到80樓只有21樓的落差
101到1樓有100樓的落差

水有重量&質量
因為在管內由高往下流,會有重力加速度&虹吸現象
因此個人分析的答案是
1樓的流量會比80樓高出許多倍

网友:
同樣的管徑,水壓大到"盡繃",流量一樣.

网友A:
誰知到樓大所謂的"相同管徑"到底是多大的管徑n_05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誰知到樓大所謂的"相同管徑"到底是多大的管徑

現在的設計..早就沒在用相同管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