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某個零件~

楼主(2011-10-11):
這張板子是因為插錯電,使用者誤送220V的電導致保險絲跟突波吸收器燒毀。
換過保險絲跟突波吸收器之後,有短路的情形,再次燒毀保險絲。

控制板

控制板

檢查變壓器、橋式整流器、濾波電容皆正常,接下來對下圖這不明元件用二極體檔檢查皆短路導通。
移除該元件後,板子上的短路消失~

某元件

某元件

該元件目視隱約可見530字樣及ON(安森美)的logo,以五百萬像素相機拍攝可見logo左側有一條線,由此判定應該是二極體之類的,
但是無法搜尋到該元件的datasheet,不知其正身為何?還請版上的前輩們指教!謝謝^^

网友A:
這應屬於過電壓保護器的一種,類似MOV的功能,有些比較嚴謹的電源會設置兩階的過電壓/突波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應屬於過電壓保護器的一種,類似MOV的功能,有些比較嚴謹的電源會設置兩階的過電壓/突波保護 ...

感謝狼大蒞臨指教~
之前使用者插錯電後就發現  這個mov燒了,連帶也燒毀保險絲兩個。
更換保險絲跟mov後,發現短路還在,移除變壓器、橋式整流器、濾波電容後還是短路~所以才會檢查這個疑似二極體的東西。

該主板原貌正面,箭頭為mov位置

主板背面,圈圈為mov位置

主板背面換個角度,箭頭處為此次懷疑故障處,移除該元件後短路消失,該元件用二極體檔量,正反皆導通。

今天有幸拆另一台正常的機子,這個元件的編碼就很清楚了,不過跟上面疑似故障品不同型號,可能是因為板子的版本不同所致。
以下為另一台機子的機板。

從網路上搜尋的結果疑似TVS(瞬態電壓抑制)二極體?

請各位前輩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狼大蒞臨指教~
之前使用者插錯電後就發現這個mov燒了,連帶也燒毀保險絲兩個。
更換保險絲跟mov後, ...

若能買到正常機子這個元件的編碼就可替換,不用管燒毀的型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能買到正常機子這個元件的編碼就可替換,不用管燒毀的型號了!

的確,all666大~小弟正往這個方向找替代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