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解水機]National PJ-A37 拆解及說明

楼主(2011-10-11):
在前面說明了一些電解水機的維修及拆解,現在來說一下 National 電解水機。一般所說的國際牌,其實有兩個系列,一是 National 的 PJ 系列,一是 Panasonic 的 TK 系列,為什麼會有這兩種呢?道理也很簡單,代理商的不同。

這兩種電解水機,內部構造都很類似。國際牌的電解水機做的真的很小巧,也很耐用,缺點就是零件很難找得到,同時里面的電路板要修也沒得修,因為給它上了膠 XD

先來看看外觀,如圖一,這台沒有 LCD 顯示(其實我比較喜歡這類,LCD 壞了很貴的),而且注意到沒,按鍵上有點字專用的符號。另外說明一下:

1. 水信號:這個是和 TOYO 系列在造水時所顯示的 “生成” 是一樣的,當有進水時,且機器正常時,這個指示燈會亮。不過在 “淨水” 位置時,這個燈是沒作用的。
2. 鹼性水:有三段,詳細的飲用請參考附圖
3. 淨水:不適用鹼性水時,如泡牛奶、服用藥物時,請選擇此項
4. 酸性水:通常用來洗臉、洗滌之用
5. 流量調節:如果水量太大了,這個燈號會亮,請將進水調小些,讓此燈號不會亮著。因為水量太大,造水效果會不良。
6. 濾心更換、重新設定:一般此類電解水機(大多具有流感)會記錄用水的總量,當達到此用水總量時,燈號會亮,換完濾心後,可按 “重新設定”(此機為按住不放 3 秒)會重新計算

↓附圖1

國際牌要換濾心很簡單,將濾心側蓋(參考附圖2)向內壓、向外即可取下濾心蓋。

↓附圖2

國際陴的濾心拆解,是我認為最方便的,只要將濾心向下壓、並向外就可取下濾心了,請參考附圖3。

↓附圖3

拆下濾心後,下面的箭頭,就是進水管接進來之處,上面的箭頭是接到流感的(待會會提到)。

↓附圖4

接著把後蓋的兩個螺絲取下(附圖5 兩個箭頭)。

↓附圖5

再把數字 1-5 螺絲取下,就可取下底蓋了。另外看到 “給水”(進水)那條較粗的灰色管沒?就是接到剛才我們拆下濾心的進水處;較細的 “排水” 是用來排水之用的,另外還有一條電源線(附圖6)。

數字6 則是當內部漏水可由此流出,數字7 是國際牌的電解水機都較為輕巧,可在此鎖一固定吸盤固定之用。

↓附圖6

取下背蓋及底蓋的螺絲後,就可如附圖7箭頭所指處,分解前、後、底蓋了。

↓附圖7

分解後的各部說明(附圖8):

1. 這個就是剛才提到的 “水信號“,裏面只是 LED 顯示,沒什麼特殊的
2. 面板控制:剛才提到的按鍵控制及相關的顯示,如鹼性三段選、淨水.. 等選擇,有一條排線接到電路板(5),這條排線是送按鍵的資料給電路板,同時收集由電路板 MCU 送來的信號顯示相關的燈號,另外也由電路板供應所需要的電壓
3. 這兩個箭頭,就是流感。主要有三條線,分別為紅、黑及棕色(其它廠牌機種多為紅、黑、白色),分別為 5V、地及 HALL IC 感應到的電壓傳送到 5 項電路板做為控制之用
4. 接到 2 項的排線,請參考 2 項
5. 電路板,或稱主控板或電源主控板。上面有電源、MCU 控制電路,待會會有張特寫
6. 電解槽:電解槽上有兩個接點(其實這款是三個,不過大部份兩個接點接在一起),待會會有圖說明
7. 電源線:是一兩 PIN 的空中接頭,將 110V 的電壓送到電源主控板(5項)上
8. 這個應該不用說了吧,就是剛才的濾心室

↓附圖8

附圖9 是附圖8有關排線及流感的特寫圖。

↓附圖9

附圖10,這也是用來補充說明的。

1. 3 PIN 的排線:供給 2 項 5V 電源,及取得 HALL IC 的電壓
2. 裏面有一會轉動的磁鐵,一般我們所說的流感(流水感應開關就是指這個)
3. 箭頭所指的,是濾心的一端。所以流感是進水經過濾心再接到流感的

↓附圖10

接著來拆出水口(一般稱為鵝頸龍頭),先把附圖11 的夾箍(1)用鉗子取下,再將鵝頸龍頭(2)向上、左右轉一下,就可取下鵝頸龍頭了。參考圖11。

↓附圖11

要整個分解,還有一個電源線的空中接頭,如附圖12 箭頭所指的壓板壓一下就可解下電線線。

↓附圖12

附圖13 是分解後的圖示,若對相關位置不了解,參考前面說明。

↓附圖13

取下電源主控板及流感座,如附圖14:

1. 先將 1 的 “添加槽” 蓋子取下(此圖已取下了)
2、3:握住 3,底部先向外(這樣才可讓添加槽取出),並將 2(流感座)慢慢滑出,即可取出電源主控板及電解槽(這兩項是鎖在一起的)。這裏比較難,請有耐心的試一下

↓附圖14

拆下後的電解槽及流感室(附圖15)。

↓附圖15

電解槽有兩條線接到電源主控板,注意看一下,其中黑線在電解槽上是兩個點接在一起的(也就是內部兩片電極板)加上紅色的,總共有三片電極板。

↓附圖16

這個(附圖17)就是電源主控板了,其作用前面有提到,再強調一下:

1. 數字1是 MCU,數字2 就是提供給電解槽電壓之用的
2. 這款大家看出來了沒,不像先前介紹的有大大一顆的變壓器,而是使用交換式電源
3. 注意到沒,電個電路板是用膠封起來的,若是這個故障,我想誰也不會想修,而直接換了吧
4. 電源主控板,作用就是提供相關所需的電源(電解槽、控制電板)並接收流感及控制面板的信號,做出適當的反應,並將要顯示的訊息(燈號)送到控制面板顯示

↓附圖17

接下來看看流感室。這款 HALL IC 及流感(磁鐵)是做在一起的,而且品質很好,很給它 “頭好壯壯“,很不容易壞,一般故障頻率很小,我只碰到過一次,若要更換,建議整個換掉,這個東東,幾種機型都可通用,不像電解槽及電源主控板有些大部份機種不能共用。

要更換的話,先將接到電源主控板的 3 PIN 排線取下,再將附圖18 的兩顆螺絲取下。

↓附圖18

取下後的特寫。數字1 內就是 HALL IC,數字2 內是一會隨進水而轉動的磁鐵(一般稱為流感-》流水感應器),請參考圖19。

↓附圖19

再來看看控制面板,先取下附圖20 的 3 個螺絲。順道說一下,數字1 就是提醒、警示用的蜂鳴器,可惜我聽不到 XD

↓附圖20

看看正面吧,國際牌的控制面板都是使用 SMD 零件的,即便是按鈕也是如此,不過這些零件還不難找。

↓附圖21

---- 結論 ----

國際牌的電解水機,小巧、耐用,問題比較大的是若電源主控板有問題,就比較傷腦筋。另外像電解槽清鈣、控制面板維修上較沒問題。

若你不在意這些,同時也不想自己維修,它的品質我想是值得信賴的。

感謝收看,若有問題或不詳細之處,歡迎大家互相討論!

^_^

网友A:
有夠詳細cremaker 大這篇可花了您不少多時間吧.感謝您.下次有機會拆修到這類產品就能略知一二.有方向查修了n_16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夠詳細cremaker 大這篇可花了您不少多時間吧.感謝您.下次有機會拆修到這類產品就能略知一二.有方向查修了 ...

Dave,我記得你有一台國際牌的電解水機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Dave,我記得你有一台國際牌的電解水機啊!

那是我朋友家的.等他壞掉拿來拆n_0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我朋友家的.等他壞掉拿來拆

哦,那麼讓我們在心中一起禱告 “給它壞,給它壞“ ..

^_^

网友B:
有夠詳細的拆解教學,
這種文章一定要收藏起來,
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夠詳細的拆解教學,
這種文章一定要收藏起來,
謝謝分享!

感謝支持!

若還滿意的話,我最近想成立個專門的討論區,尚請附議一下,有關的連署網址,請參照我的簽名檔。

THKS..

网友:
這種拆解與說明,好像類似此機維修手冊的寫法,真專業,值得學習。

网友(2012-02-07):
我也有一台 國際牌 電解水機   TK7205ZTA
第一次換濾芯  整台倒過來放  水跑進機器裡,LCD 螢幕 都是水氣
只好拆開機器,電路板上整個填滿 類似透明果凍 的防水膠,進水也不會壞
把水擦乾  再裝回去 !  以後壞掉就要整塊電路板換掉
不過日本製品 應該不太容易壞 , 除非不當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