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電解水機]如何判別流感故障

楼主(2011-10-11):
HALL IC 其實應用的滿廣的,不過一般可能對其不太了解。在電解水機中應用的很廣泛,在此說明一下其原理及如何判別好壞。

先強調一下,HALL IC 有分為線性及開關型,在電解水機中應用的都是開關型,所謂開關型就是其輸出值不是 ON 就是 OFF(有電壓輸出及沒電壓輸出)。

另外 HALL IC 常配合著磁鐵使用,借由磁鐵 NS 極的改變,産生類似一方波的輸出,其輸出數量和轉速成正比,所以電解水機可偵測出是否有進水,進而控制電解。

所以一般在電解水機上,所謂的流感(流水感應開關)應包含兩個部份,即 HALL IC 及一固定磁鐵,不過一般在業界所稱的流感都是指那個會隨著進水而轉動的磁鐵。

如何判定你的電解水機有用到流感呢?其實很簡單的判定方法:

1. 有 LCD 顯示的,會有流感,因為這類電解水機多有顯示流速(公升/分鐘)及總使用流量的功能
2. 有的機種沒 LCD,但也可能有流感,不過這種機子不多見

以前有些電解水機是不用流感的,那麼如何啟動電解呢(平常電解槽上是沒電壓的)?其實是在進水處使用一個小型的微動開關,當有水進來時,會讓這個微動開關 ON 進而啟動.。

現在的電解水機,大多有 LCD 顯示,可顯示流速、PH 值、ORP、總使用流量,確實很方便,不過多一個零件就多一個故障的機會,死不死的,很多故障都是來自流感(除了沒流感的像是 TYH-6000 型或是有流感但耐用的國際牌電解水機),這類故障的說明及圖,大家不妨參考一下先前的文章(使用電解水機查一下)。

首先先來看一下流感的一張圖(圖1),會轉動的就是磁鐵,不妨把它看成會隨著進水而轉動的鐵,而固定的是 HALL IC,藉由 NS 極的改變,HALL IC 就可得到一個類似方波的輸出。

↓圖1

HALL IC 長得如麼樣呢?看一下圖2 吧,小小的一個零件,價格還滿高貴的 XD,大家可看出在電解水機上的 HALL IC 有三條揞線,紅色是供應的工作電壓,一般是 5V,黑色是接地,白色呢?是輸出,這個電壓正常時,用數位電表交流檔量約在 2.5V 左右(為何不用直流量呢?給大家做一下功課)。

↓圖2

在判斷流感的好壞,除了量電壓外,我摸索出幾個方法,和這方面有需要的人分享:

1. 直接接上進水,看電解水機是否有電解,在有  LCD 顯示的電解水機上,可由流速看出流感的好壞,若是流速是 0,那恭喜了,你的流感壞了,這在前面的文章有提過及圖片,請自行找一下,不再贅述

2. 水是一種流体,那麼用空氣是否也可行呢?其實是可以的,但用空壓機不適合,為什麼?壓力太大。變通的方法,用嘴來 “辦事” 吧:

* 先將濾心取下
* 由鵝頸龍頭吹氣,若電解水機能動作,那麼這個流感是好的

也許反應快的人會想到,為何不從進水管吹呢?因為有濾心擋著,除非肺活量極佳,且能保持吹氣量不會差太多(否則不準),而從鵝頸龍頭吹,就沒這方面的問題了。又為何不從排水管吹呢?這是因為內部水路(水的流向)問題,不信?你可試試!

參考圖3,就是用 “嘴” 來吹的,能測試流感是否正常。由數字2 可看出,可正常工作。

↓圖3

3. 前面說過 HALL IC 産生類似的方波,那麼我們是否可用一方波來測試呢(用正弦及三角波不太好測),答案是可以的。問題來了,頻率要多少呢?約在 2X 到 200 HZ 以內的方波,振幅最好在 5V 之內。

所以可自己用 555 IC 或其它零件做個方波振盪器,像我有函數波産生器,所以:

* 數字1,將頻率調在 20 到 200 之間
* 記得使用方波,如數字2
* 若使用的函數波産生器沒 TTL 輸出(這能控制在 5V 以內),請記得調一下輸出最好不要超過 5V 太多,以免有無法預期的結果(數字3 就是用來調輸出大小的)
* 這台函數波産生器有 TTL 輸出(數字4),我是使用這個

↓圖4

將函數波産生器的輸出接到電解水機的 3 PIN插座上,這類插座通常很小,我是用電阻的引線來方便連結,請參考圖5。這樣也能測試流感的好壞。

↓圖5

來張特寫,這樣就看得清楚了,注意電阻不是 “串聯” 在函數波産生器的輸出上!

↓圖6

------

報告完畢,希望對有需要的人有所幫助!

更歡迎大家互相討論 ^_^

网友A:
感謝cremaler大,又多上了一課
家中TOYO系列電解水機,流感與微動開關的都有
微動開關真的不大會故障
流感時間到了還是會故障
但是就像cremaler大提到的,可以有LCD顯示資訊
所以比較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cremaler大,又多上了一課
家中TOYO系列電解水機,流感與微動開關的都有
微動開關真的不大會故障

samparty 客氣了。

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所以每個人的專長都有所不同。

使用微動開關的電解水機,其實不是直接泡在水中的,而流感是直接泡在水裡,所以損壞率自然就高了,另一個主因是現在的流感設計有些缺失,通常使用時間可能不過兩年 XD

网友(2012-05-19):
請問一下這些小零件.哪邊可購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