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再次請義,附上主機板與顯卡及替換電容規格

楼主(2011-10-11):
經由站上老師前輩指導,以下是小的選的規格,不曉得這樣是否可行,
小的上網找的規格似乎不多,不是缺貨就是分在不同賣家,很不方便
所以小的找了一家直接在裡面挑(很懶),電容的接腳間距小的也有注意到
,深怕買回來無法使用。

主機板 微星 P43 Neo
圖片源至GOOGLE
http://tw.msi.com/index.php?func ... =1&prod_no=1484
很慘,除了cpu周圍原本固態電容,其他的像是在左邊usb屁股後面的16v470uF噴了n_018|
記憶體插槽右邊一排的4v680uF有2~3顆豐滿了起來n_010|
顯卡插槽上面並排的4顆也都快滿出來了n_073|

原本電容=>替換電容
16V470uF => 16V270uF_7.5*11mm NIPPON固態電容
6.3V1000uF => 4V560uF_8*8.5mmSANYO固態電容
4V680uF => 4V680uF_松下 固態電容

顯示卡 Sparkle GeForce 9800GT 512MB DDR3(找不到官方產品頁)
圖片源至GOOGLE
圖片中右邊3顆都爆了 ,小的打算連同旁邊一顆空的也補上
原本電容=>替換電容
16V1000uF => 16V270uF_10*10mmSANYO固態電容

再次勞煩各位前輩老師指導,感恩感恩

网友:
給你一個小小建議。

使用外部連結的圖,有時會 lose 掉,所以最好將圖上傳,這樣可保文章之完整性。

^_^

楼主:
感謝 cremaker 大大提醒,圖片以上傳,感恩

网友A:
替換用不宜容值過小,會影響電路效應,濾波用可以變大一點不宜過大,電壓值可以大不能小。
1000u用270u代替會有問題吧!!??

网友:
妳這樣替換 數據 不對喔 一一!! 電容直替代的過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換用不宜容值過小,會影響電路效應,濾波用可以變大一點不宜過大,電壓值可以大不能小。
1000u用270u代替 ...

是這樣的! 因為小的看了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26626-1-1.html
所以才這樣挑選,原本是電解電容替換成固態電容,

同時也有所擔心所以才會再次發文請教各位前輩老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這樣的! 因為小的看了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26626-1-1.html
所以才這樣挑選,原本是電解電 ...

以下資料僅供參考,後果自負!
那篇的重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資料僅供參考,後果自負!
那篇的重點!!

謝謝 eson0724 大大和 0982788072 大大的提醒,
小的已更換與原本相同規格的電容並訂購,

高容量和高壓的固態電容似乎找不倒,
爬文看到說固態電容好像沒辦法做到那麼高的規格(16V1000uF)
所以都換成了NIPPON一般電容,只有4V680uF換成同規格固態電容

我這門外漢還不別賭太大n_104|

待完成後再上來報告n_148|

再次感謝各位的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