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大家幫我看一下,這是哪一地方故障?

楼主(2011-10-11):
這是家人的筆電
個人好奇,想研究看看
外接螢幕輸出是正常
但是故障畫面如圖
請大家幫我看一下,這是哪一地方故障?
是面板故障或是排線的問題呢?
螢幕還有救嗎?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 on board VGA CHIP 有問題,要使用 BGA 加銲了。

网友:
這種故障,是我就沒解了,因為我沒有工具,所以技術也不到,,或許更專業的有辦法,剩下的請大大斟酌吧。

网友:
面板壞
面板應該是lg150x08

网友A:
反正送修最後也是建議換面板,小弟建議不如樓主您先拆面板重插排線
小弟上次修一台ASUS M2400,症狀是破面板,新面板裝上後也是一堆黃綠色線條(跟小弟臉色一樣),面板端排線重插就好了

网友:
筆電外接LCD正常
並不表示你的主機就沒問題
因為外接VGA的是另外一組類比訊號
和本身面板的訊號來源不同

這種情況通常我會先用另一面板測試
而2樓老強說的也是很有可能的

网友:
筆電外接LCD汝果正常,就是主板顯晶片虛焊,找高手幫忙應該可以修護,液晶面板壞掉的機會不高,本人就修復好幾台.

网友B:
面板掛掉
這是哪一個品牌型號的筆電
修多了如果有型號就可以判斷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送修最後也是建議換面板,小弟建議不如樓主您先拆面板重插排線
小弟上次修一台ASUS M2400,症狀是破面 ...

原本想依照建議,先拆面板重插排線
但因為電池沒有先拔起來
可能誤觸高壓板
不知什麼原因
現在完全都沒有畫面了
應該面板沒有電源了,燈管沒有亮起了
怎麼辦??

网友C:
VGA獨立顯卡異常 ,  可修復 .
但是現在
上電後, 電源燈有亮 ? ? ? ~~~~~~
外接變壓器 , 有亮燈 ???

楼主:
引用 网友C:
VGA獨立顯卡異常 ,  可修復 .
但是現在
上電後, 電源燈有亮 ? ? ? ~~~~~~

此台筆電,無獨立顯卡
上電後,電源燈有亮,可開啟,無畫面了
外加螢幕時,顯示正常

网友:
ㄡ ㄡ 那就要檢查主板的 VGA 線路 PWM ㄋ ,  和 T-CON PWM ,  跟連接線ㄋ  ~~~~~~~

网友:
1.面板拆下來測試
2.面板正常->顯示晶片故障 需要換晶片
看顯示卡晶片等級分價格一般2.5K~3.5K:)

楼主:
夜已深,明天再拆機一次,找個相機拍個照上傳,請教大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夜已深,明天再拆機一次,找個相機拍個照上傳,請教大家~~

大大,,,,,, 要拆到能看到主機板ㄡ , 最好是正面 和 反面 個一張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掛掉
這是哪一個品牌型號的筆電
修多了如果有型號就可以判斷通病

面板資訊如圖
應該是三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 要拆到能看到主機板ㄡ , 最好是正面 和 反面 個一張 ~~~~~~    ...

目前因拆裝,不甚碰觸到高壓板導致進一步的故障
已無畫面了
而高壓板近照如下圖
目前可能先將畫面再顯示出來,再考慮主板的問題
我使用電表去量紅色圈起來的元件
好像是開路
這元件是否為保險絲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因拆裝,不甚碰觸到高壓板導致進一步的故障
已無畫面了
如圖

SMD 電容 , ( 如果是SMD 保險絲 , 元件上要有字 )
SMD 電感
您可以為它照一張, 近拍特寫???  ~~~~~~~~~~~~

楼主:
上面沒有字,那可能是電容了
拍照可能需要改天有空與有相機時
再進行了

网友:
像是LCD掛了

网友:
LCD屏问题

网友B:
確認一下無畫面還是無背光?
這兩種查的方向不同
沒背光先查高壓板
沒畫面先查主機板
現在你好像搞出第二個問題了

看到照片排線捲的地方容易壞
或許你原本的問題是排線
所以日後提問還是要先有整台機器的品牌型號或照片比較容易判斷

有問題繼續討論   別放棄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確認一下無畫面還是無背光?
這兩種查的方向不同
沒背光先查高壓板

原本有背光,背我不小心沒拔出電源
結果搞出第二個問題了--->沒背光了,可能高壓板故障了
現在不知如何先找回有背光產生

网友D:
之前修一台老IBM也是誤觸高壓版,結果和你一樣,好在那塊高壓版有個SMD黃色透明芝麻大的保險絲,到電子街買一個換上就OK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面板資訊如圖
應該是三星

是華宇電腦
型號CP-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修一台老IBM也是誤觸高壓版,結果和你一樣,好在那塊高壓版有個SMD黃色透明芝麻大的保險絲,到電子街買 ...

高壓板如下圖
請各為高手指點一下,故障地方

楼主:
面板資訊如下圖

网友:
保險絲旁邊應該有印刷.fuse或是 f1之類的字體.那個就是保險絲.你在17樓圖2標示的看起來不是很像保險絲,倒像是smd電容.找到保險絲,判斷是通路或斷路.

楼主:
請問能幫我看一下這高壓板,圖中哪個元件是保險絲呢?

网友:
面板壞了

网友A:
您的電路板背面呢,您的高壓條還有附狀態指示燈,找一下正背面有沒有fuse或是 f1之類的字體,不然就是12V進來的地方有沒有0歐母電阻

网友:
可否請樓上前輩解釋為何顯示晶片虛焊會導致外接螢幕顯示正常,但內接LCD顯示異常
因為由電路圖看影像訊號都是由晶片出來的

网友D:
沒看錯的話,白色 SOC 63V T 1A好像是這個,拿電表量量是不是斷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電路板背面呢,您的高壓條還有附狀態指示燈,找一下正背面有沒有fuse或是 f1之類的字體,不然就是12V進 ...

電路板背面如圖
高壓板的正面有狀態指示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看錯的話,白色 SOC 63V T 1A好像是這個,拿電表量量是不是斷路了。

我拿電表量測確實是開路
但不知這文字的意義
可否告知這規格為何呢?

再補上傳較為清晰的圖

网友:
照字面上看好像是 63V 1A ? 這種保險絲我也沒看過,可用Googleg搜搜看。

网友:
這不用看了這是顯那或北橋掛了....修過很多台了

网友:
一樣情況有遇過面板端排線重插,用手重壓接頭看看畫面會變嗎??如是問題就在這~~~應該是高壓版保險絲掛ㄋ~~如圖我應會先查左邊白色上面寫63v 1a這各零件比較可疑再來查smd 左邊根電容串接的那各黑色零件是否有導通~~~

网友(2011-11-14):
我也覺得是面板壞了...

网友:
要是我會先外接螢幕先測試主機板是否正常顯示,如正常顯示再考慮換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