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L1916WA一開機就白屏

楼主(2011-10-11):
各位大大你們好
小弟最近拿到一部AL1916WA 一上電就直接白屏
檢查過P板上的電容 沒有明顯的爆龜狀況
5V電壓在4.8V左右

AD板上的as1117-33 及as1117-18 各是3V及1.7V左右
但面板上的as1117l-33卻只有0.4V
請問這是哪部分的問題呢???
修的腦袋空空不知道如何是好 麻煩各位解答 謝謝

网友:
面板上的as1117l-33卻只有0.4V , 電壓不足, 解下量測,,,,,,,,

网友:
t-com電源ic!!!!

网友:
t-com電源入力端電壓正常嗎?FUSE是否已OP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