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國際牌冰箱不冷的原因

楼主(2011-10-11):
對電器一竅不通的新手上路,還請各為先進指教!

親戚家的國際牌NRA-600MD機齡應該超過10年了,前幾天說會冷凍室下沿滴水,今天去看了一下,壓縮機會運轉,冷凍室的出風口邊緣有結薄霜,食物開始解凍,冷藏室感受不到冷度,請問是哪裡的問題?

网友:
沒除霜  冷凍庫結冰了

网友:
如同2F大大說的除霜問題,
看一下機器背面電路圖就知道往那裡查修了,
期待您的圖文發實例!

楼主:
謝謝兩位先進的指正,今天將插頭拔掉了,明天如果問題沒解決再向您們請教!

网友:
問題解決了嗎?

我想暫時解決了,但因該沒有根除

楼主:
tsao0427大大,如此說願聞其詳,昨天親戚說將插頭拔下兩小時又插回去,感覺已退冰的東西有開始結凍,冷藏室還是不冷,今天要將東西清空再花一下午時間退冰,(冷凍室被塞的密不通風)成效如何明天在向各位報告,感覺這個討論區滿溫馨的!

网友:
沒有根除的原因是因為你只拔插頭,但沒有查出哪裡出問題?(正常冰箱是不用拔插頭的)

"(冷凍室被塞的密不通風)"--這句話有講到重點了,但我所要講的並不是東西太多造成空氣循環不良,因為你還有漏水的問題!如空氣循環不良是不會有漏水的(除非塞到完全沒有縫隙,如化霜不良)

我判斷的方向有二:
1.化霜不良--回風口被霜堵死造成冷風送不出來,會看到到霜溢出來,庫內溫度上升食物開始融解,
   就會產生漏水現象,這府合你的敘述(但我比較懷疑第2個可能)

2.冷凍庫門不密--門不密造成熱空氣被吸入,冷熱交替會產生水珠,庫內溫度也會上升,造成壓縮機
   運轉不停,過多的水氣會凝結在回風口處以及風扇馬達四周,最後水氣結成冰柱將馬達扇葉卡住,
   冷風就送不出來,這比較府合你說的"冷凍室被塞的密不通風",因過多的食物當冰箱門關起來時
   門上的瓶架會頂到庫內的食物,造成冰箱門不密合

第1個問題如果只拔插頭退冰(冰箱門須打開3~4小時以上)會正常幾天,之後同樣問題會再出現
必須更換化霜定時器及化霜感溫器

第2個問題只需拔插頭退冰,但冰箱門一定要打開3~4小時以上,最後再將水擦拭乾淨,注意食物不要放太靠近門

网友:
也有可能..風扇門SW接觸不良造成!

网友A:
壓縮機旁應該有一個盒子,裡面是一個除霜定時器,我爬文修過一台,這個定時器故障率比較高,拆解後發現是內部齒輪磨損故障,換掉就好了,零件一顆約600-800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壓縮機旁應該有一個盒子,裡面是一個除霜定時器,我爬文修過一台,這個定時器故障率比較高,拆解後發現是內 ...

請將電冰箱電路圖照相出來吧!
定時器故障,不是停在運轉(會結霜嚴重),就是停在化霜(完全無動作),
但是壓縮機會動,就與日式的化霜定時器不同了???

楼主:
感謝大家熱心的建議,看了tsao0427大大的分析感覺已經超出我們能理解的範圍,轉知親戚有請電器行師傅檢修,聽說打開背板整面都已結霜連下方的管路都已結冰,要等一天退冰後才能確認何處故障,(什麼管路結冰我也不懂)師傅說維修費用約1500~2000,明天休假再去觀摩增長見識,結果如何再向各位報告.

网友:
除霜定時器出問題了,去網拍搜尋同樣規格的,回來更換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熱心的建議,看了tsao0427大大的分析感覺已經超出我們能理解的範圍,轉知親戚有請電器行師傅檢修,聽 ...

30分鐘內就可以把蒸發器的冰融化掉
為何還要等一天?

网友:
(什麼管路結冰我也不懂)
看起來是排水管堵塞了,造成管路結冰無法排水,除完霜又再即結冰,所以冷氣無法吹出方

楼主:
這幾天工作的關係沒有餘力,据親戚轉述換了壓縮機旁邊的 一個盒子冰箱正常運作中,應該就是大家猜測的除霜定時器吧,收費2000現大洋圓滿落幕,謝謝各位先進的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幾天工作的關係沒有餘力,据親戚轉述換了壓縮機旁邊的 一個盒子冰箱正常運作中,應該就是大家猜測的除霜定 ...

那一顆我才買800ㄝ??

楼主:
eson0724大大之前有告知約600-800也有轉告親戚,只是親戚被冰箱折騰了三天搞煩了只想花錢消災,so.....

网友:
還是花$$吧~眉眉角角太多囉!!~~
就算是~除霜定時器不良,不是更換就解決問題了!
更換後得立即將冰箱所有冰塊化掉....等等..
除霜定時器不良幾乎是冰箱的通病....尤其是國x牌...

楼主:
tboy888大大說的沒錯,自己不懂就只有請專家解決問題了,您的這個圖像我好像在u-car上看過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