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碁法拉利4000筆電不開機

楼主(2011-10-11):
請問各位高高手小弟一台宏碁法拉利4000的筆電開機無畫面但電源燈一閃一閃的小弟該從哪一部分開始檢查呢??

楼主:
對不起請問是我問的方式不對還是???都沒人理我耶..........

网友:
若保固內交原廠處理.

問題問得太籠統.除非是很常見的問題.
一般都要拆開量電壓,再貼照片問問題,
變壓器上的電源燈是否有一閃一閃?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不起請問是我問的方式不對還是???都沒人理我耶..........

詳細型號(如果知道的話)po出來....方便的話順便拍幾張外觀照片.......不然~~
這裡雖然有很多高手,但小弟認為這些高手應該是沒那種"隔空診斷"的功夫~~~

网友:
F4000因該是AMD CPU架構~~如沒記錯因該是ATI X700的顯卡壞了!!
換一顆就好~~如有工具就自己來!!
如沒有就請好奇大幫你換

网友:
閃燈...ATI X700 NG+1
可以先拆記憶體擦一下金手指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