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OKI 3244 名片型電表電阻檔亂跳

楼主(2011-10-11):
電錶拿到測試發現,歐姆檔量測電阻除了無法顯示,
因為是自動量程,所以會從M歐姆,K歐姆,歐姆等檔
位一直亂跳,顯然是無法測得待測電阻值,至於其他
直流電壓檔與交流電壓檔則正常,由於網路上找不到
此機種電路圖,只好拆來看看啦~

正面圖

旋鈕拆開圖~假如全部檔位數值會亂跳,有可能是銅片接觸不良

拆開背板

電路圖

大概跑了一下線路,發現最有可能就是電路板紅線(正端)進去
第一顆綠皮SMD最有可能,用電錶測量了一下阻值接近無限大,
但卻發現這顆不知是什麼東西?不過從其他電錶電路可知大部份
歐姆檔正端都會串一顆溫度電阻,所以只好隨便接一顆1K的,假
如有大大知道的還請告知~當然測試後目前正常

网友A:
恭喜完修.這台雖小價格應該不低吧.您有拿個電阻當測量標的嗎?

网友B:
那個綠色的東東,我在想可能是保險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這台雖小價格應該不低吧.您有拿個電阻當測量標的嗎?

從幾百k到幾十歐姆,均可測試無誤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綠色的東東,我在想可能是保險絲吧!

這顆也是我覺的最怪的地方,因為上頭都沒有編號可參考
當初要拆解下來這顆時有破掉,內容物看起來像是電阻的
樣子,量測斷裂面可以量到幾十k歐姆,所以才會猜測是
否為熱敏電阻